《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5)——信号流相关之一

楼主(2020-12-21):
信号流(图)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和理论,相关技术也被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

虽然《信号与线性系统》中信号流(图)并不是其必要内容,但却给相关分析提供了有效且简便的方法。

这里将结合电路理论先引入电压模和电流模,即信号流。

楼主:
在《射频与微波》中,由于其信号基本形式主要是行波(譬如入射和反射波),所以信号流(图)的引入很自然。但在《电路理论》中,一个端口的基本变量是电压和电流,而这两个变量一般情况下具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条件,以确定其侧重点。

楼主:
下面先看两幅图:

楼主:
由于电源有等效变换关系,所以上述两图的源是等效的,只是因相关条件不同而采用更贴切的形式。

注意上述Rs和RL的关系。

楼主:
曾经给出过一个相关灵敏度的帖子(具体自行查阅),而这个灵敏度还对相关的非线性改善有影响。

上面两图中,上图就是电压模传输,而下图则是电流模传输

楼主:
对于电压模传输,通常都有较低的电流;而对于电流模传输,则通常都有较低的电压。这个特性,有着许多应用。

网友A:
研究信号流图,连想也不用想,必须看S.J梅森教授1953和1956年的两篇经典论文-----《反馈理论--信号流图的特性》

老梅虽然是原创,但是教材中介绍信号流图最好的,却是泰尔登教授的《自动反馈控制系统》第二章!

楼主:
下面再看几幅图:

楼主:
上图是关于电压模和电流模的叠加输入分支输出。注意相关条件。

这里,涉及到了所谓的扇入扇出数。

显然,除非是理想情况,通常扇入和扇出数是有限的。

楼主:
说到这里,就可以引入下图:

楼主:
上图中,“叠加”和“分支”在前面的电路端口中已有对应。但是,上图所示信号流图是有向的,而这将在后续论述。

此外,注意上图中的“自环”,这个概念极为有用。

网友A:
大家看看,我没猜错吧。

同志们应该能明白,只要你把这些核心论文看懂了,不管他是清华北大,或者牛津哈佛大学教授,他们来了,都扯这些东西,扯不出多少新鲜玩意。

所以,看论文是一步到位的提升自己水平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