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6ULL开发板Linux 4G通信实验

楼主(2020-12-21):
前面的章节中学习了如何使用有线网络或者使用 wifi,但是使用无线网络或者 wifi 有许多环境限制,这种时候就可以使用 4G 模块来上网。在本章中学习一下如何使用 4G 模块实现上网功能。
56.1 4G  网络连接
对于嵌入式 Linux 而言,4G 网络连接是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功能,大多数的 4G 模块接口都是 MiniPCIE接口,但是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4G 模块的通信接口都是 USB,所以 4G 模块的驱动就是 USB 驱动,只要 USB 驱动正常,4G 模块在硬件上就能正常通信。下面看一下 4G 模块的硬件原理图:

在原理图中,U25 是 4G 模块的 MiniPCIE 接口,然后通信引脚会接到 U15 的 HUB 芯片上,所以 4G 模块会被识别成 USB 设备,CON5 是 SIM 卡接口,在使用 4G 模块时,需要先插入 SIM 卡。在 i.MX6UL 终结者开发板上使用的 EC20 4G 模块,如图 56.1.3 所示:

56.2 EC20 4G  模块配置
56.2.1  添加 USB  设备信息
要使用 EC20 4G 模块首先需要在 Linux 内核中添加 EC20 的 USB 信息,这样内核启动后,才能正确识别
EC20 4G 模块。打开 Linux 内核下的 drivers/usb/serial/option.c 文件,添加如下信息:
1809 /* add support EC220 4G Module */
1810 { USB_DEVICE(0x05C6, 0x9090) }, /* Quectel UC15 */
1811 { USB_DEVICE(0x05C6, 0x9003) }, /* Quectel UC20 */
1812 { USB_DEVICE(0x05C6, 0x9215) }, /* Quectel EC20 */
1813 { USB_DEVICE(0x2C7C, 0x0125) }, /* Quectel EC25/EC20 R2.0 */
1814 { USB_DEVICE(0x2C7C, 0x0121) }, /* Quectel EC21 */
1815 /* end add */
其中第 1813 行是 EC20 4G 模块的 USB 信息。
56.2.2 Linux  内核配置
添加完 EC20 4G 模块的 USB 信息后,需要修改 Linux 内核配置来支持 USBNET 功能。具体配置如下:
Device Drivers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USB Network Adapters --->
<*> Multi-purpose USB Networking Framework
配置如图 56.2.2.1 所示: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使能 USB 串口 GSM、CDMA 驱动,配置路径如下:
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
<*>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
<*> USB driver for GSM and CDMA modems
配置如图 56.2.2.2 所示:

然后配置 ppp,配置路径如下:
Device Drivers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PPP (point-to-point protocol) support
<*> PPP BSD-Compress compression
<*> PPP Deflate compressionPPP filtering
<*> PPP MPPE compression (encryption)PPP multilink support
<*> PPP over Ethernet
<*> PPP support for async serial ports
<*> PPP support for sync tty ports
配置如图 56.2.2.3 所示:

配置完成后,重新编译内核,然后使用新的内核启动开发板。如果配置成功开发板启动后会有如图56.2.2.4 信息打印:

可以看出 EC20 4G 模块识别成功,并且虚拟出 5 个 USB 设备,分别为 ttyUSB0~ttyUSB4。
56.3 EC20 4G  模块联网测试
56.3.1 PPP  软件包编译
首先拷贝 ppp-2.4.4.tar.gz 到 Ubuntu 下,然后执行下面的命令解压:
tar -xvf ppp-2.4.4.tar.gz
解压完成得到 ppp-2.4.4 目录,进入 ppp-2.4.4 目录如图 56.3.1.1 所示:

使用 configure 进行配置,命令如下:
./configure
结果如图 56.3.1.2 所示:

配置完成后,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编译:
make CC=arm-linux-gnueabihf-gcc
“CC=arm-linux-gnueabihf-gcc”指定编译器,和开发板 Linux 内核使用同一个编译器。
编译完成如图 56.3.1.3 所示:

编译完成后,分别在 chat、pppd、pppdump、pppstats 四个目录下生成 chat、pppd、pppdump、pppstats可执行文件,用于后面的 4G 模块联网测试。
56.3.2 EC20 4G  模块联网测试
首先安装好 EC20 4G 模块、天线和 SIM 卡,如图 56.3.2.1 所示:

开发板准备好后启动 Linux 系统,待系统启动后,进入/etc 目录,然后创建 ppp 目录,具体命令如下:
cd /etc //进入 etc 目录
mkdir ppp //创建 ppp 目录
目录创建完后,使用 U 盘将上一节编译的 chat、pppd、pppdump、pppstats 四个可执行文件拷贝到/etc/ppp目录下,如图 56.3.2.2 所示:

然后在/etc/ppp 目录下创建 pap-secrets 文件,使用下面命令:
touch pap-secrets //创建 pap-secrets 文件
vi pap-secrets //打开 pap-secrets 文件
输入如下内容:
# Secrets for authentication using PAP
# client server secret IP addresses
card * card *
在 4G 信号在通信时候有一个密码的比对,密码对了就可以通信了。上面显示用户是 card,密码是 card。
然后创建新文件夹 peers,命令“mkdir peers”。
进入 peers 文件夹,创建 wcdma 文件,命令如下:
touch wcdma
vi wcdma
输入如下内容:
# /etc/ppp/peers/wcdma
# This is pppd script for China liantong
# Usage: root>pppd call wcdma
hide-password
noauth
connect '/etc/ppp/chat -s -v -f /etc/ppp/peers/wcdma-chat-connect'
disconnect '/etc/ppp/chat -s -v -f /etc/ppp/peers/wcdma-chat-disconnect'
debug
/dev/ttyUSB2
defaultroute
noipdefault
novj
novjccomp
noccp
ipcp-accept-local
ipcp-accept-remote
local
lock
dump
nodetach
user "card"
password "card"
crtscts
remotename 3gppp
ipparam 3gppp
usepeerdns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dev/ttyUSB2 设备节点文件。
“user "card"”和“password "card"”对应了 pap-secrets 文件中的用户名和密码。
创建 wcdma-chat-connect 文件:
touch wcdma-chat-connect
vi wcdma-chat-connect
内容如下:
ABORT "BUSY"
ABORT "NO CARRIER"
ABORT "NO DIALTONE"
ABORT "ERROR"
ABORT "NO ANSWER"
TIMEOUT 120
"" AT
OK \rATZ
OK \rAT+CGDCONT=1,"IP","3gnet",,0,0
OK-AT-OK ATDT*99#
CONNECT \d\c
在这里 OK \rAT+CGDCONT=1,"IP","3gnet",,0,0
OK-AT-OK ATDT*99#
这两句话会根据移动联通或者是电信而变化,这里用的是移动 4G。
创建 wcdma-chat-disconnect 文件:
touch wcdma-chat-disconnect
vi wcdma-chat-disconnect
内容如下:
ABORT "ERROR"
ABORT "NO DIALTONE"
SAY "INSending break to the modem\n"
""\k"
""+++ATH"
SAY "\nGood bye\n"
所需文件创建完成后,就可以进行联网测试了。
首先关闭 eth0 设备,因为和 EC20 4G 模块有冲突,同时只能使用一个设备。命令如下:
ifconfig eth0 down
然后在/etc/ppp 目录下输入指令:
./pppd call wcdma &
结果如图 56.3.2.3 所示:

上图表示联网成功后的 IP 地址为 10.47.135.182,使用 ifconfig 命令查看结果如图 56.3.2.4:

这时使用 ping 命令查看能够 ping 通外网,命令如下:
ping 202.108.22.5 -c 4
“-c”选项指定 ping 网络的次数。“202.108.22.5”是百度的 IP 地址,结果如图 56.3.2.5:

发现不能 ping 通外网,愿意是因为 DNS 没有设置对,在 etc 下有一个文件 resolv.conf 。这个文件是用来放 DNS 的。就是这个里面的域名没有设置对。然而在 eth0 的运行脚本里强制性的把这个文件复制为了192.168.1.1 。这就造成即便在这里文件里设置上正确的 DNS,再开机后也会发现这个文件里已经是192.168.1.1 了。这是因为 eth0,是开机自启动的。
我们在/etc 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 resolv.conf_back:
touch resolv.conf_back
vi resolv.conf_back
输入如下内容:
nameserver 202.99.160.68
nameserver 221.130.33.52
nameserver 221.130.33.60
nameserver 192.168.1.1
然后在新建一个脚本文件 ppp0:
touch ppp0
vi ppp0
输入如下内容:
#!/bin/sh
ifconfig eth0 down
cp /etc/resolv.conf_back /etc/resolv.conf
/etc/ppp/pppd call wcdma&
修改 ppp0 文件的执行权限:
chmod 777 ppp0
这里第一步是将 eth0 关掉,第二步将我们的 DNS 文件覆盖到 resolv.conf 上,第三步运行。然后重新开机,执行 ppp0 脚本,命令如下:
/etc/ppp0
脚本执行成功后,重新使用 ping 命令,结果如图 56.3.2.6 所示:

图片显示可以正常 ping 通百度的 IP 地址。至此 EC20 4G 模块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