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时间-----给戈卫东同志讲讲半导体物理

楼主(2020-12-21):
好多电工,基本功不行,分析问题靠的是胡猜乱蒙,毫无知识型可言,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逻辑推导严谨”,但是稍微懂行的一看,就知道是凭感觉蒙的。

先请大家仔细阅读下文:

戈卫东同志,对这个“研究成果”,非常骄傲与自豪,一连三天,每天都要发一遍。

下面我们用第三方证据,来证明上文为何是瞎猜的。

楼主:
实际上,这个帖子我是不想发的。
因为在21论坛,有个千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怪现象:我免费给少数同志讲真理,某些同志是一边偷偷地学,然后高调地骂师傅,说你是骗子。

首先给卫东同志科普一个常识:半导体问题中有6个基本方程,推导半导体伏安特性一定要用到的,其中两个是流动方程。
其中一个是空穴的流动方程

请戈卫东同志猜一猜:暂时不考虑电场E的作用,根据上面方程,P=0,一定能推出Jh=0吗????

或者说,电流为零,意味着载流子浓度也是零??

网友A:
不懂半导体物理,只知道半导体的大致特性,不懂又要用到时,翻翻书查查网上资料,有必要这么认真吗,看来还是有认真的人。
说实在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很多知识即使你现在懂了,过一会也就忘记了。
管它正弦波方波,只要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接近恢复时间,肯定就不行。当然,也许分布参数也不允许工作于很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半导体物理,只知道半导体的大致特性,不懂又要用到时,翻翻书查查网上资料,有必要这么认真吗,看来还 ...

我的认识,和你恰恰相反。

相关的基础知识,要融化到血液里面,工作中用到时,顺手拈来,才能一顺百顺。

如果工作中发现很多基础知识都还没搞懂,会发现解决问题困难重重。

用到时候再学,耳边响起的是古话:书到用时方恨少
此时再学已经晚了,因为项目都是有节点的,时间限制你没时间细学,老板要是发现你上班时间看本科教材,基本上印象很差,要撵滚蛋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黄说的没错。桥到船头自然直,还是接图索**,碰到了再想办法,像我画画图,其实是老天爷干的,挂我的名字 ...

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区别:

专业棋手必须精通各种布局,必须学习最新飞刀布局,必须精通各种残局杀法和防守要点。
战术方面必须精通牵制、封锁、堵塞、围困、拦截、腾挪、顿挫、引离等,以及这些战术的组合应用,才能成为超一流棋手。
否则有一个漏洞,都会是致命的。
今年碧桂园杯冠军邀请赛,蒋川采用了2019年小孩王家瑞使用过的飞到布局,虽然王天一的应着开始都很正确,但考虑时间过长,而蒋川时间居然越来越多,不用思考,由于王天一赛前没有准备,吃尽了苦头。

而业余棋手可以只精通一两种布局,例如牛头滚、弃马局等,就能赢公园老头了。
业余棋手对少见的残局防守要点也记不住,只能靠临场发挥。

楼主:
21电原论坛,那儿的版主是要理论有理论,要经验有经验,实力雄厚,而普通会员也往这个方向发展。
而21论坛,经常听到的是学这个没有,学那个没有用;这个不用学,那个也不用学,领军人物就是小7

两个论坛,成为非常鲜明的对比。

网友A:
只要知道半导体基本特性,无需深入理解半导体物理,什么空穴,早忘记了,根本不影响你设计电路,毕竟大部分电路设计用到的知识,只和基础电路知识有关,和半导体物理没啥关系。
至于电源设计,真的和半导体物理没啥关系,只要几个基础特性知道会选型,最主要的是会计算RLC电路的电流电压。

@HWM :貌似世界本没空穴这东东,为了用一个能代表反电子流动方向的东东,搞出来的一个代替概念...........
HWM
其实,LZ也不懂空穴。他认为,空穴运动不是电子运动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知道半导体基本特性,无需深入理解半导体物理,什么空穴,早忘记了,根本不影响你设计电路,毕竟大部分 ...

你说的这种电工,是偏软的,以STM32等为核心,外围只有很简单的分立件电路。

纯硬件电工要是如此,死路一条,老夫是吃过亏的,深有体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肺炎医好的,副毛病可难治,通常是失去味觉丶智商受损丶幻想丶记亿力衰退。我怀疑半年来失常的人得过肺炎。 ...

这不会说的是............
COVID-19???
菜菜子说这个叫什么来着?XX病毒?

网友D:
虽然x老师总爱卖关子,但是x老师说的夯实基础很有必要这个道理我很赞同

网友E:
非常赞同x老师说的夯实基础!

网友A:
有些概念要搞清楚,什么是偏软件?
如果设计开关电源,知道如何计算电压电流,如何选择器件规格,给出输入输出条件,能验证测试到的波形和设计的一样,就是偏硬件。
至于偏软件的,有几个会计算?会测试验证?
其实,开关电源,即使偏硬件的,没有3-4年经验的,电路分析基础不好的,没几个人真懂。
至于半导体很偏的物理知识,绝大部分人真的和它无关。
几十年前一个同事,高中学历,爱好音响制作,我让他自学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看了好久,就看功放章节,基础都没看的,哪里会理解。
老是想着大到宇宙小到电子,老是想着开关断开后,流动的电子怎么办,开关装在前面和后面有啥区别,最后精神都失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概念要搞清楚,什么是偏软件?
如果设计开关电源,知道如何计算电压电流,如何选择器件规格,给出输入 ...

现在的芯片手册,提供现成的方案,既有原理图,还有layout示意,然后手册中还有电感、电容的选取公式。
对于这种层次的电路设计,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干这种活,确实如你所说,根本不需要懂什么半导体物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芯片手册,提供现成的方案,既有原理图,还有layout示意,然后手册中还有电感、电容的选取公式。
...

X大说的没错,我就是干类似活的,我就不懂物理半导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芯片手册,提供现成的方案,既有原理图,还有layout示意,然后手册中还有电感、电容的选取公式。
...

有多少人会设计全分立器件的电路?有多少人会设计芯片?
会使用芯片,看懂数据手册,按照芯片数据手册设计,已经不错了。
你上面的图,会干好这个的,其实也不多,别说看不起大不部分初级工程师,这个电路能一次设计调试好,也不容易的。水平高的一次就成功,水平差的,批量生产了还在擦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人会设计全分立器件的电路?有多少人会设计芯片?
会使用芯片,看懂数据手册,按照芯片数据手册设 ...

你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建议到大公司开开眼界吧,牛人还是很多的
几个人的小公司,干久了人就废了。

网友A:
LZ 的心态很好,说起围棋,如同秀哉,把自己当成上手,自然一览众山小。本人在研发近千人的公司干过近20年,手下硬件工程师多的时候接近100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的心态很好,说起围棋,如同秀哉,把自己当成上手,自然一览众山小。本人在研发近千人的公司干过近20年 ...

H大师还说他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呢,论坛上相信的人还能超过5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H大师还说他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呢,论坛上相信的人还能超过5个???

为何不相信?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应该不少呀,我高中同学就是,经常微信群里聊天呢,难道也是假的。高中同学,博士教授级别的没统计过,应该有20%以上的。

网友A:
以前一个女生同事,我手下的一个,搞硬件的,也是复旦学生,人绝对聪明,可惜不是做硬件设计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相信?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应该不少呀,我高中同学就是,经常微信群里聊天呢,难道也是假的。高中同学 ...

你的思维方式,非常诡异,一般人和你交流,感到痛苦。

人家说根据其发言,大师根本不可能是复旦的,连讲师也无法胜任。
你说复旦有教授啊,而且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思维方式,非常诡异,一般人和你交流,感到痛苦。

人家说根据其发言,大师根本不可能是复旦的,连 ...

那是你和H大师的恩怨,你认为H大师不是,我们又没研究过H大师。
你又说我应该去大公司干活,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了。显然你认为我只在小公司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和H大师的恩怨,你认为H大师不是,我们又没研究过H大师。
你又说我应该去大公司干活,我都不知道该 ...

你的同事和你交流沟通,有没有障碍??
这种答非所问式的对话,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纯粹是东拉西扯,我真的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同事和你交流沟通,有没有障碍??
这种答非所问式的对话,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纯粹是东拉西扯,我真 ...

当然有障碍了,你满意了?
我问你,动不动劝别人去大公司,你有逻辑?
动不动给别人贴标签,别人都是有病的,就这是逻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电工,是偏软的,以STM32等为核心,外围只有很简单的分立件电路。

纯硬件电工要是如此,死 ...

电工跟电子的分别,已往是鲜明的,就是在于 有源器件,
电工,指的就是 纯硬件电工,自从电子技术进军强电领域,电工跟电子的分界就模糊了,纯硬件电工现在还不是穷途末路,但不懂点 电力电子技术,不懂用电脑做事,是不了档次的。

网友G:
对 BJT原理的认知,我说过,先对 PN结 有通盘理解,不要被 二极管 套住,PN结 的行为,是载流子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