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显微镜看芯片电路玩

楼主(2020-12-21):
有没有看过的哦,看那种几块钱的芯片需要什么级别的显微镜?能看到芯片上一些走线就满足了的那种

网友A:
买个几十块钱带LED补光的USB显微镜吧,要1000倍的。
在电脑上观看实时视频,不过画质比较渣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旧手机魔改

网友C:
芯片上的走线?上面的金线是20um、25um,需要60~100倍放大就可以看清楚。至于芯片上面的走线,0.18um、0.13um,那就得一千倍左右。1000倍左右的显微镜,价格可不便宜。z再低就得上扫描电镜了。

网友D:
那你还得补损伤电路的情况下刮开IC 的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