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MX6ULL 网络功能全检测

楼主(2020-12-21):
本文以飞凌嵌入式OKMX6ULL-S开发板为基础讲解,其它板卡请参考使用,本文主要讲解了iMX6ULL 网络功能的测试,分为无线网络测试以及有线网络测试,通过本文您可以快速了解飞凌iMX6ULL开发板网络测试的全过程。

一、有线网络测试

1、基本命令测试

每个开发板的网络使用环境未必相同,本节测试示例中,网络环境如下。实际使用中,请按照实际网络环境自行进行配置。

底板丝印

软件设备

NET1

eth1

NET2

eth0

OKMX6ULL-C有eth0、eth1两路网卡。开机已设置默认eth0、eth1自动分配IP。如果修改IP请修改/etc/network/interfaces。

注意:eth1与eth0不能用于同一个局域网。

下面以eth0为例进行命令说明。

1.1、在Linux系统下,使用ifconfig命令可以显示或配置网络设备,使用ethtool查询及设置网卡参数。

1.2、设置IP地址 ,查看当前网卡详情:

root@fl-imx6ull:~# ifconfig eth0 192.168.1.120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3A:D9:93:8E:A8:A4          inet addr:192.168.1.120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38d9:93ff:fe8e:a8a4%2124311408/64 Scope:Link          inet6 addr: fec0::38d9:93ff:fe8e:a8a4%2124311408/64 Scope:Site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2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6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1550 (11.2 KiB)  TX bytes:11579 (11.3 KiB)

1.3、动态分配IP地址

如果您的开发板与路由器连接,且路由器支持DHCP自动IP地址分配可以在超级终端里面输入命令:

root@fl-imx6ull:~#udhcpc -i eth0udhcpc (v1.24.1) startedSending discover...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20.101...Lease of 192.168.20.101 obtained, lease time 86400/etc/udhcpc.d/50default: Adding DNS 222.222.222.222

用来动态获取IP地址,“-i” 参数用来指定网卡名称,飞凌iMX6ULL开发板有线网络的网卡名称为eth0。

/etc/resolv.conf文件中有dns服务器信息会被自动添加。

1.4、修改mac地址:

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00:00:00:00:01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0:00:00:00:01          inet addr:192.168.20.101  Bcast:192.168.2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c0::38d9:93ff:fe8e:a8a4%2128292720/64 Scope:Site          inet6 addr: fec0::200:ff:fe00:1%2128292720/64 Scope:Site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85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1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2942 (22.4 KiB)  TX bytes:22259 (21.7 KiB)

另外在/forlinx/shell/mac.sh中根据uid设置MAC地址,如果需要请添加到开机自启动脚本中。

1.5、设置子网掩码:

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 netmask 255.255.255.0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0:00:00:00:01          inet addr:192.168.20.101  Bcast:192.168.2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c0::38d9:93ff:fe8e:a8a4%2128915312/64 Scope:Site          inet6 addr: fec0::200:ff:fe00:1%2128915312/64 Scope:Site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07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1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5700 (25.0 KiB)  TX bytes:22259 (21.7 KiB)

1.6、设置广播地址

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 broadcast 192.168.20.120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0:00:00:00:01          inet addr:192.168.20.101  Bcast:192.168.20.120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c0::38d9:93ff:fe8e:a8a4%2123332464/64 Scope:Site          inet6 addr: fec0::200:ff:fe00:1%2123332464/64 Scope:Site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1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3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26130 (25.5 KiB)  TX bytes:25947 (25.3 KiB)

1.7、添加/删除默认网关

添加默认网关:

root@fl-imx6ull:~#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20.1

删除默认网关:

root@fl-imx6ull:~#route del default gw 192.168.20.1

1.8、关闭开启网卡

关闭eth0网卡:

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 down

开启eth0网卡:

root@fl-imx6ull:~#ifconfig eth0 up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Micrel KSZ8081 or KSZ8091] (mii_bus:phy_addr=20b4000.ethernet:01, irq=-1)root@fl-imx6ull:~#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2、 FTP服务

2.1、设置root用户密码,这里设置为forlinx,输入密码没有回显,串口终端无法看到输入内容。

root@imx6ullevk:~# passwd rootNew password:Re-enter new password:

2.2、然后配置开发板ip地址,保证和电脑通信正常。

root@imx6ullevk:~#ifconfig eth0 192.168.2.207root@imx6ullevk:~#ping 192.168.2.135 -c 3

2.3、电脑使用FileZilla连接iMX6ULL开发板。

2.3.1. 点击文件,站点管理器:

2.3.2. 创建“新站点”,主机输入开发板IP,加密方式选择只是用明文FTP,登陆类型选择正常,用户和密码为开发板的用户和密码,点击“连接”。

3、SSH登录测试

以太网相关服务测试之前,确保已经设置好IP。设置IP请参考以太网驱动测试部分。

配置信息:

开发板ip:192.168.2.85

Linux主机地址:192.168.2.149

Windows主机地址:192.168.2.12

3.1、测试由linux主机通过ssh访问开发板

zs@developer-RH2485-V2:~$ssh root@192.168.2.85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192.168.2.85 (192.168.2.85)' can't be established.RSA key fingerprint is 25:57:00:82:72:8f:09:8e:2d:b9:9b:41:e5:d6:06:bb.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yPlease type 'yes' or 'no': yesWarning: Permanently added '192.168.2.85' (RSA) 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3.2、测试由Windows主机通过cmd.exe或者Cmder访问开发板:

$  ssh root@192.168.2.85root@fl-imx6ull:~#

3.3、由iMX6ULL开发板访问linux主机

root@fl-imx6ull:~#dbclient zs@192.168.2.149Host '192.168.2.149' is not in the trusted hosts file.(ecdsa-sha2-nistp256 fingerprint md5 93:ff:74:8a:ed:ba:fd:21:39:d9:87:93:ad:9e:19:6f)Do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n) yzs@192.168.2.149's password:Welcome to Ubuntu 14.04.5 LTS (GNU/Linux 4.4.0-31-generic x86_64) * Documentation:  https://help.ubuntu.com/504 packages can be updated.421 updates are security updates.New release '16.04.6 LTS' available.Run 'do-release-upgrade' to upgrade to it.Last login: Mon Mar 23 12:50:22 2020 from 192.168.2.87

4、USB转网络测试

4.1、将USB转以太网插入USB host接口,识别信息如下:

usb 1-1.3: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8 using ci_hdrc

asix 1-1.3:1.0 eth2: register 'asix' at usb-ci_hdrc.1-1.3, ASIX AX88772B USB 2.0 Ethernet, 00:0e:c6:8f:9c:b7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2: link is not ready

4.2、测试方法参考以太网驱动测试章节。

二、无线网络测试

1、WIFI测试

RTL8188eus—USB WIFI、RTL8723bu—USB WIFI使用方法如下。

1.1、USB WIFI RTL8188eus使用

USB WIFI无线局域网卡是选配模块。

步骤1:开发板上电,启动Linux系统。

步骤2:连接USB WIFI到飞凌开发板的USB host接口,正确安装如下图。

步骤3:打开脚本所在的位置:

root@fl-imx6ull:~#cd /forlinx/shell/

步骤4:按照如下格式输入相应的参数:

说明:

-s表示wifi热点的名称

-p表示密码,如果没有密码请输入-p NONE

路由器采用wpa加密方式。

连接打印内容如下:

root@fl-imx6ull:/forlinx/shell#./wifi.sh -i 8188 -s forlinx -p xxxxwifi 8188ssid forlinxpasw xxxxusbcore: deregistering interface driver rtl8723buRTL871X: module exit startusbcore: deregistering interface driver rtl8188euRTL871X: rtw_ndev_uninit(wlan1)usb 1-1.3: reset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7 using ci_hdrcRTL871X: module exit successRTL871X: module init startRTL871X: rtl8188eu v4.3.0.9_15178.20150907RTL871X: build time: Mar 25 2020 02:23:46bFWReady == _FALSE call reset 8051...RTL871X: rtw_ndev_init(wlan0)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88euRTL871X: module init ret=0==> rtl8188e_iol_efuse_patchIPv6: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ps: invalid option -- 'f'BusyBox v1.24.1 (2019-04-27 02:24:01 CST) multi-call binary.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606.html
官方网站:https://www.forlin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