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无法将信号放大到轨到轨的问题

楼主(2020-12-21):
之前写过一篇求助帖子, 但是感觉自己思路有点乱, 所以重新开一个帖子

首先按照下图运放的电路图单独接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运放是可以将100K信号放大至少50倍,并且不失真,

但是按照下图级联放大器,无论怎样调节运放反馈电阻, 都不能将信号放大到电源轨(但是有部分信号可以被放大到电源轨,如下图第一个示波器的第一个波形,是被放大到了电源轨,但是后续的信号,没有被放大到电源轨)

我起初以为运放为了防止音频运放的爆音现象, 运放集成了限幅器, 后来跟厂家沟通, 厂家说运放没有集成这类东西。运放是3peak的TP2581
http://www.3peakic.com.cn/cn/product/inproduct/catid/84/id/424.html

还是请给看看, 谢谢了

黄色信号是CDB2, 蓝色信号是CDB4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运放?

运放是3peak的TP2581
http://www.3peakic.com.cn/cn/product/inproduct/catid/84/id/424.html

我现在用信号发生器1mv 100K,在整个电路板的输入端输入, 输出能够+15V的信号,

然后把二级共射电容去掉,在运放端输入0.7V的正弦, 运放也能输出+15V的信号,

现在唯一的区别是目前二级共射输出的信号峰峰大概只有1.5V,并且伴随着峰峰2.8V的个别信号(那种信号像是饱和或者过充什么之类的信号),这种情况信号不能被放大到电源轨+1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