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波形采集问题

楼主(2020-12-21):
现在需要采集波形,ADC采集本身没有问题,就是需求需要上万个数据样本,我应该如何处理,如果直接通过串口传出去比较简单,但是还有一个需求要存储在flash里面,大家有啥好的思路

网友A:
最高采样速率一定会有一个指标,受限于CPU和AD器件。周期采样,周期发送出去。

网友B:
速度要求比较高的话,有 串行的 大容量 Flash ROM、PSRAM、FRAM 可以扩展。 比较便宜
   如果速度很高,就只能选择并行 SRAM、DRAM。 相对比较贵
      如果ADC速度不高,扩展 串行 EEPROM 也比较合适。 小容量的很便宜

网友C:
这个还要看采样频率吧

网友D:
加个QSPI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