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24输入电压和VCC工作电压关系,求助

楼主(2020-12-21):
哪位大神帮忙讲解下LM324,我这个是电流检测电路,输入+24V,VCC+5V单相电源,Vin+Vin-压差11mV,现在无论有无负载输出都是4.2V电压,网上找了相关问题说输入电压Vin必须要=VCC-2,后来调试给VCC加24V,Vin加了二极管进行压降到23.3V左右放大倍数可以了,请问VCC用5V或者24V可以吗

网友A:
共模电压超规范,输出当然不正常,因为共模电压和VCC比低了些,所以这个芯片,是不合适做高边电流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超规范,输出当然不正常,因为共模电压和VCC比低了些,所以这个芯片,是不合适做高边电流检测的。
...

能否推荐下哪类的运放可以做高边电流检测,封装和LM324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