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波形采集的问题

楼主(2020-12-22):
有个需要对目标传感器的输出波形进行录制的问题,大家有什莫好的建议,之前就是把数据采集上来就可以了
现在要录制连续波形,先存储再flash里,(如何存储)然后通过串口传递出去,ADC设置要做怎样的修改,原来是中断方式,是需要开一个很大的buffer吗?

网友A:
软件模拟FIFO,采集数据存入FIFO,主循环读取FIFO写入FLASH。

网友B:
1. ADC采样频率要是所采波形的至少2倍, 这个是采样定理决定了
2. 采样了之后数据不能存在FLASH里面, 因为每次写flash,会halt住一段时间,频率很快的情况下,是肯定不允许的。
3. 可以定义一个很大的RAM buff, 先放到这个buff里面,然后再慢慢发出去。
4. 类似的应用在dsPIC的电机控制里面有个X2CScope插件, 配合代码可以直接图形化的显示所采到数据, 绘制出波形, 老铁, 不试一发?

网友C:
原始信号决定存储方式,频率低就FIFO,可靠;频率高,只能开大buff了

网友D:
需要实时的传送 要不然存储不了多少数据的

网友E:
或者外置存储芯片也可以暂时满足要求

网友F:
需要用什么显示方式呢

网友G:
多大的缓存也不够用啊

网友H:
如果不是实时播放 那就肯定需要扩展的存储芯片了  自己的肯定不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