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 UART0不能使用

楼主(2020-12-22):
申请了几个样片,然后焊接到PCB上面,参考UART1写了一个UART0,不能正常使用,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那里配置的有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在焊接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两个有差异

网友C:
是不是注册表那里需要有什么设置呢,因为我看到你用的是串口中断

网友D:
怀疑配置问题,那就设置一个断点查看相关寄存器数值, 抱歉我是个新手,也没有找到问题原因。

网友E(2024-09-20):
串口发送不要用中断形式发送要用POLL形式,并且在发送之后加一定时间延迟

网友F(2025-05-22):
串口是查询还是中断的方式?

网友G:
检查UART0的TX和RX引脚是否正确配置为UART功能,无引脚复用冲突或硬件连接错误。

网友H:
电磁干扰?

网友I:
电源和地线是否正常?

网友J:
UART0的时钟源是否已正确启用?

网友K:
检查UART0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与通信对端一致,且时钟源频率分配正确。波特率计算错误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L:
若使用中断模式,UART0的中断是否已正确使能?

网友M:
寄存器初始化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N:
芯片版本或文档差异?

网友O(2025-06-22):
可能涉及硬件差异、引脚配置冲突或初始化参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