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11)——共射级联共基(电流模传输)

楼主(2020-12-22):
共射组态级联共基组态是模拟电路中的一个基本双管电路组合,级联为电流模传输具有级间低阻特性

楼主:
由于前级和后级间为低阻通道,也就是电压很低(这也是电流模传输的特性之一),故前级的密勒效应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A:
我的视频中有cascode介绍:

视频中强调了:什么时候是低阻、什么时候是高阻,一定要严格区分这两种情形。

如果不加区分,死记硬背,误以为一定是低阻,就上当了。

网友A:
把电压(流)源和电压(流)模混为一谈,这是乌**白凤丸大学毕业的高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