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迅为4412开发板实验Menuconfig_Kconfig(上)

楼主(2020-12-22):
3.1 本章导读
Linux 驱动工程师一定要掌握 Linux 内核的编译方法,也就是将 Linux 内核源码,编译成针对特定硬件的二进制镜像。
在前面入门视频“01-烧写、编译以及基础知识视频”→“实验 10-搭建编译环境uboot_linux_Android”中,简单的介绍过如何将 Linux 源码编译生成二进制 zImage在本章中,将更加详细的介绍这部分内容,然后介绍 Kconfig 配置文件,Kconfig 文件是和编译的 Makemenuconfig 工具配合使用的。最后还需要掌握“.config”文件的作用。
3.1.1 工具
3.1.1.1 硬件工具
1)PC 机
3.1.1.2 软件工具
1)虚拟机 Vmware
2)Ubuntu12.04.2
3)Ubuntu 系统下解压生成的 Linux 源码
3.1.2 预备课程
入门视频“01-烧写、编译以及基础知识视频”→“实验 10-搭建编译环境uboot_linux_Android”或者使用手册“五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以及编译”
3.1.3 视频资源
本节配套视频为“视频 03_Menuconfig_Kconfig”
3.2 学习目标
本章需要学习以下内容:
掌握 Menuconfig 的用法
理解 Kconfig 文件并掌握修改 Kconfig 的方法
理解配置文件“.config”
Linux 内核配置裁减
3.3 Linux 内核配置系统
Linux 内核配置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
Makefile 文件:分布在 Linux 内核源码中的 Makefile 文件,定义了 Linux 内核的编译规则。
Kconfig 文件:给用户提供配置选择的功能。
配置工具:这里使用的是 menuconfig,相比其它工具,这个工具使用的比较多,也比较
容易上手,无论哪个机构发布的 Linux 版本应该都是支持 menuconfig 的。
3.4 Menuconfig 的操作
Linux 的裁减配置是通过 menuconfig 工具来实现的,本节介绍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3.4.1 Menuconfig 发展历史简介
在 Linux 发展过程中,配置内核可以使用以下工具。
#make config
这是基于文本的最为传统的配置界面,不推荐使用
#make menuconfig
基于文本菜单的配置界面,现在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工具来裁减配置内核的,本章节也是
介绍这种方法。
#make xconfig
要求 QT 被安装,用的比较少。
#make gconfig
要求 GTK,用的比较少。
上面不同的命令代表使用不同的工具,如下图所示,在源码目录下,输入命令“make
config”。

如上图所示,这是一个文本类型的配置工具,根据提示“scripts/kconfig/conf --oldaskconfig Kconfig”可以知道,这种方法是旧的配置方法,虽然 Linux 内核可能会长时间的支持,但是不人性化的操作方式,会降低效率,所以现在几乎淘汰了。
使用“Ctrl+c”可以退出配置界面,退出后,如下图所示。

3.4.2 Menuconfig 操作方法
前面实验提到过 menuconfig 实现的代码在源码“scripts”目录下,不过这里根本不用关心它是怎么实现的,只需要掌握怎么操作即可,就像学习开车,要知道怎么打方向盘,而不需要知道方向盘和轮子之间是怎么传动的。
下面介绍 menuconfig 的操作方法。
如下图所示,在源码目录下,输入命令“make Menuconfig”。

如下图所示,进入配置界面。这个功能界面对应配置工具,它包含配置命令解释器,对配置脚本中使用的命令进行解释;还包含了配置用户界面,用来提供字符界面和图形界面。这些配置工具都是使用脚本语言编写的,不过只用关心怎么使用。

如下图所示,“方向按键”中的“左右”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操作。“<Select>”表示进入选择的配置界面,“< Exit >”表示返回,“< Help >”可以阅读帮助文档。

如下图所示,“方向按键”中的“上下”可以选择配置的选项。

如下图所示,输入“/”,可以进入搜索界面。

如下图所示,这里来查找一下“leds”的驱动,输入“leds”,然后按“回车”。

如下图所示,发现很多配置都是“=n”,通过方向按键,控制向下翻页,然后观察那个选项配置成了“=y”。

如下图所示,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leds 驱动的目录“Device Drivers”“Characterdevices”。

然后,根据查找出来的信息,找到对应的 leds 驱动。如下图,返回配置界面。找到“Device Drivers”目录。输入“回车”。

如下图所示,进入“Device Drivers”对应的配置界面。

然后,如下图所示,找到“Character devices”,输入“回车”。

如下图所示,进入“Character devices”配置界面。

如下图所示,“Enable LEDS config”找到对应的 leds 驱动配置选项。缺省配置文件里,这个已经选上了。

单击“空格”键后,去掉 leds 驱动选项。

再次敲击“空格”,选上 leds 驱动的选项。

然后,选上“Exit”,如下图所示,输入“回车”。

如下图所示,继续退出。

如下图所示,继续退出。

如下图所示,因为修改过配置选项,所以退出的时候会提醒“是否保存新的配置”。

如下图所示,因为第一次操作,担心用户在无意间动了某个配置选项,编译后无法启动,建议选择“No”,不保存退出。

到这里,整个 Menuconfig 配置的操作以及流程就完全介绍完了。如果修改了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的“.config”文件就会被修改。再次编译内核的时候,系统会根据新的config 文件来编译整个内核。
内核的配置非常多,大家可以看一下使用手册 9.4 小节,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iTOP4412开发板项目实战:
1.云服务器只能家居 2.门禁系统 3.WEB服务及远程控制 4.智能网关 5.手机远程控制开发板 6.图像识别 7.机车导航项目 8.Zigbee智能家居
学习资料:2300页教程+300期配套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