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8,spi怎么连外设

楼主(2020-12-22):
求救大佬,新唐m0518,spi怎么读写一个字节,
我这样不行,
u1_t hwspi_ReadWriteByte(u1_t TxData)
{
        uint8_t Data = 0;

                SPI_WRITE_TX(SPI0,TxData);
                while(SPI_IS_BUSY(SPI0));
                SPI_TRIGGER(SPI0);

                Data = SPI_READ_RX(SPI0);

        return Data;
}

网友A:
新唐最新M051系列数据手册 433页

楼主:
改成这样可以读写模块的寄存器了,但 连续写寄存器/连续读寄存器 好像有问题,发送/接收不了数据,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是spi通信频率,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