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BOOST电路的BURST MODE

楼主(2020-12-22):
升压电路有个模式叫BURST MODE,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嘛?有的话分享下了,谢谢 了

网友A:
BURST MODE这不是BOOST常规模式,只是节电模式的一种典型类型。
就是指负载特别轻的时候,脉冲占空比调整到一定小的时候,就不再继续调整,而固定该脉宽导通一次主开关,由于负载很轻,将导致该次导通后输出将略微高于额定输出,当然这个在设计时候就规定的比较小,至少不至于引起大的纹波电压,然后由于输出电容的储能作用,该电压会在很长时间慢慢的下降,到下一次设置点,再一次动作,由于这样设计进入BURST MODE的2次脉冲间隔通常都是100mS级别甚至更长,其余时间,器件没有开关动作,因此静态功耗将大大下降。
对于正常负载,是不会出现该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