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 51核 MCU 路线之我思

楼主(2020-12-22):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前年 STM8 的 003 大涨价,国内一大批 芯片 趁机突围,目前看来一片繁荣。习老大也 要中国从出口为主转型为内需为主,无疑将助推国产IC发展。

一、 51核 作为早已过期的专利,极适合国产芯片业者介入。  毕竟 arm 就算最便宜的 M0,每粒芯片的 许可费 也不低, RISC-V 虽然免费,却过分高大上了

二、 51核 原有的一些缺陷、痛点,可以作为 芯片业者介入的亮点
  1、内核结构耗电大,就算以 32KHz 低频运行,也至少消耗电流毫安级别,湾湾某一两毛钱级别的 RISC 核,65KHz 运行消耗约几个微安  -- 目前的几十种 单周期 51核 基本算是 全新的内核了,做 低频低功耗 的 新51核 很困难?
  2、SFR中可位寻址寄存器被老 IO 占用,新加入外设操作困难 -- 比如标准52核的 定时器T2,留它们过年吗?就算考虑什么兼容,至少 T2 控制寄存器可以踢出去,操作不频繁的 IP 寄存器也可以踢出去
  3、数学计算困难 -- 微代码扩展、或者 专门的扩展算术单元,改动也不大

三、业者 各自为战 问题

四、生态问题
   AVR 这么贵而且没有替代的芯片,现在还有 一堆人 在追,值得思考。 -- 虽然看起来 51核 的东西不少,可是明显已经落伍了,还有学生在啃 那个89C51,太不友好了吧

网友A:
各种51大把的,32位算术指令加速的也大把的

@wh6ic :IO是最常用的外设,IO用位寻址是最合理的
扩展算术单元的是有几个 支持 低频运行低功耗 的,一个都没有 敢占用 可位寻址SFR 的,也一个都没有

网友B:
扯那么多,还是先找一个系列入门才对。
找应用比较多的那种就行

网友C:
单周期51已经能解决大部分的控制问题了,而且价格也很便宜,供货也没问题,小项目完全可以选用。

网友D:
但是51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入门,操作简单,在某些大部分控制的场合足够用了。
厂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的问题。

网友E:
试试增强型251内核的STC16吧。若有51基础上手很快。

网友F:
编译器和建造一个生态是难题。

网友G:
51,  性能不是优势,  但是指令的效率确实非常高.

网友H:
M0不是免授权费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M0不是免授权费了么?

每个芯片提成还是要的,只是不用交一次性授权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提成还是要的,只是不用交一次性授权费了

他怎样查你生产销售了多少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他怎样查你生产销售了多少个芯片?

这我就不知道了,大厂肯定是没法造假的,

网友I:
嘿嘿,毕业后我先用了10年51,但那时候的51没有JTAG仿真器,仿真的时候太费劲了,但那十几年伟福仿真器赚足了,然后我就转到STM8和STM32上了,从去年开始,因为STM8贵,而且涨价,所以我选用了深圳赛元的8051,他们公司自己做的JTAG仿真器,比划了一下,还真不错,于是开始大量的把STM8的板子改成了赛元的8051,而且还有个不可思议的事儿,他家的95系列8051主频居然是32M的,内存4K,明年推出8K内存的,这对于51来讲简直就是高铁呀,这种资源的话我连M0 M3都不用了,国产MCU现在真的是不可容日而语了呀,十几年前我也用过C8051,也是1T的,速度很快,但是价格很高,直到现在C8051的价格都跟M3 M4相当,真是刷新了我的视听,多亏当时赛元在21IC还有个板块,所以我才发现了他家,不过可惜后来他家从21IC下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wh6ic :电子发烧友。官网链接也指向他们那里。但是帖子不是很多。
@linguanghua :***.com页面乱的跟蚂蚁窝似的,不敢用
@taobaofarmer :2~3块,官网价格。。。
@linguanghua :8K SRAM的MCU多少大洋?
我去年也用过赛元,挺好。图他有小封装。不过内存大,还得看STC,有8K的sram.
@wh6ic :那有啥愁的,跟这无关吧,我现在用了赛元很多的片子了,只用他家的产品,不关心他们的内部问题
@xyz549040622 :隔壁没有看到 专门的 赛元子坛。 搜索其它站点,近期也极少有更新。 真有点城门失火,池鱼糟殃的感觉,我的项目正在用 赛元的片子!
@xyz549040622 :你说的隔壁是哪呀?
@xyz549040622 :哪个隔壁家?
刚刚发现赛元的论坛跑到隔壁家了。

网友J:
这次缺货看到了生态链的重要性。
后面选择芯片,优先有高仿的,缺货直接烧;再选同指令的,方便转。
市场小众,工具不好用的再便宜再好用也不想用,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