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穴并非简单的电子反向运动的证据

楼主(2020-12-22):
以前专门发帖讨论过,类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搞不好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但若类比的很恰当,却有助于理解抽象的概念。

空穴的概念就是一例。

由于空穴这一概念非常抽象,属于量子力学范畴,普通理解起来是极度困难的,尤其是非物理专业的。
所以为克服这一麻烦,在不严格的场合,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可以说它是电子的反向运动而构成。

这一类比就非常危险的,如果读者不求甚解,他就直接画等号了,空穴=倒退的电子!??

楼主:
对于下图中的P型半导体,电流密度J和磁场B的方向如图。

请问H大师:如果说空穴是电子的倒退运动,请根据电子运动的磁偏转方向,得出图中V是正是负???

@不奇怪 :一看就知道是大专毕业的。
由于空穴不可能运动,也就是没有空穴流,所以霍尔效应无论检测到什么电荷移动,本质上只能是电子移动引起的。
电荷只是一个量,也可以说是一种现象,电子与空穴则是一种实体。不是一回事。
呵呵,霍尔效应检测的是电荷的移动(或者说电荷分布的移动),而不一定是电荷载体(电子/空穴)的运动。

楼主:
凡是把空穴简单的理解成电子的倒退运动的,都是初学者,包括复旦大学教授博导H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凡是把空穴简单的理解成电子的倒退运动的,都是初学者,包括复旦大学教授博导H大师!

在金属中可以这样理解,但 电子空穴 的慨念根本就不适用于金属,
空穴,乃 实体结构,是掺杂而得  或与化合物半导体之生俱来,不管空穴能不能跑,都可成为 电子 的栈道,这就是 电导调制效应 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