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莫名其妙多了个硬盘,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22):
才发现我的电脑莫名其妙多了个14g的硬盘。

上图前2个硬盘型号几乎没有区别。而实际只有2个硬盘,一个固态硬盘,一个东芝的机械硬盘。
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说说,万分感谢。

不是回收站吗 我记得回收站要占一部分硬盘空间
恭喜喜中大奖。
习惯就好,习惯就成

网友A:
只是固态硬盘的一个分区,用户不能使用的一个隐藏的分区
这是固态硬盘的预留空间,虽然用户不能使用,但却换来了两个重要作用:一,增进重负载写入效能,二,延长硬盘寿命

网友B:
WINDOWS系统在安装时保留的备份分区吧,但我记得没这么大。可能你改了设置。

网友C:
早期固态比较贵的时候   厂家会给配个小的硬盘用来安装操作系统的

没啥奇怪的   只是你一直没有发现

唯一正解!

网友D:
分配时遗漏部分空间导致,不过这个估计是输入错误,丢弃的是这块硬盘的大块 分区。  也有一点可能是被检测出来或被 无意、有意、恶意 标记的 坏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早期固态比较贵的时候   厂家会给配个小的硬盘用来安装操作系统的

没啥奇怪的   只是你一直没有发现 ...

如果打开电脑再主板上应该可以看到  一般都是NGFF

网友E:
恭喜多了很多空间。

楼主:
找华硕客服问了下,是intel的固态硬盘的傲腾内存。驱动没装好就是这样的。装好后就和普通电脑一样了。
这驱动安装好麻烦。装好后用了没多久就不行了。费了好大劲再次装好,看这次能顶多久。

网友F: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机械硬盘时代的小固态,号称傲腾内存,提速用的。
现在固态硬盘成主流了,这种小固态就没啥卵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