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汽车车窗控制

楼主(2020-12-22):
车窗防夹功能的实现,本质上是对车窗电机扭矩变化的辨识:当车窗碰到障碍物时,为了克服阻力,电机输出转矩会随之增大;而因为   是常数,所以流过电机的电流  会随之增大。因此可以将电机电流作为防夹的判定的依据对其进行采样。此外,在防夹应用中,位置检测也非常重要;一方面需要通过检测车窗位置判断车窗玻璃是否处于防夹区域之内,防夹功能是否需要被激活;另一方面,车窗在上升过程中不同位置的电机电流可以作为防夹判断的参考值,对于提高防夹判断精度有着重要意义。
而目前在车窗防夹的应用中,常见的位置检测方法有霍尔传感器检测法和电流纹波检测法。前者通过电机轴上安装磁环,产生随电机转动而变化的磁场,再使用霍尔传感器,感知磁场的变化,间接地检测电机转动和车窗的位置。而后者则是根据有刷电机在换相过程中产生的电流纹波来检测电机位置。两者各有优缺点:霍尔传感器检测法检测结果较为准确,但是,为了提高磁场检测的灵敏度,要求将霍尔传感器贴近磁环固定,这实际上增加了安装和器件的成本,也影响了系统的可靠性;而电流纹波检测法成本低廉,可靠性高,但是对电流采样速度和精度要求较高,软件开销也要大于霍尔传感器检测法。
                                               图1:基于KF8A100GQP的车窗防夹方案框图

图 2显示的就是电机转动过程中的电流采样的结果:电机每旋转一周,就会产生固定数量 N 的电流纹波(见图 2中空心线)。车窗运动的行程与电机的电流纹波数量成线性关系。只要能够识别出电流纹波的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车窗运动的行程,也就能确定车窗的高度位置。本文提出了一种对于电流采样结果的软件处理方法,可以将不规则的纹波信号转换成规则方波信号,从而使计算更加准确方便。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图2:电流纹波示意图
首先,先设置一个由若干个元素组成的数组,譬如 11 个元素的数组 i[11]。每次采样电流值,都先把数组里的所有元素往前移动一个元素(i[0]=i[1], i[1]=i[2], i[2]=i[3]…i[10]=i[9]),再将最新采样的电流值存储在最后一个元素里(i[10])。然后将最新的采样值和该数组下标较小的元素比较(i’[10]=i[0]和 i[10]进行比较)这样做实际上是通过软件起到延迟的作用。如果 i’[10]=i[0]< i[10],将变量 RIP 的值先存储到另一个变量 OLD_RIP 里,然后 RIP=1。相反,如果 i’[10]=i[0]> i[10],将变量 RIP 的值先存储到另一个变量 OLD_RIP 里,然后 RIP=0。为了理解上更加直观,可以用图 6 中的示意图来表示。如果 OLD_RIP 与 RIP 数值不一样,那么说明如图 6 中的方波发生了跳变沿的变化,发生两次跳变沿的变化,即表示产生一个完整的纹波周期。因此,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计算出纹波数量,从而得到车窗的位置信息。

网友A:
这个真的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不错的。

网友B:
这样的话小宝宝坐车就更安全啦,很不错的鄂

网友C:
天窗也可以用这个方案,收藏先。

网友D:
学习了,对于汽车来讲,这个功能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学习一下这个。

网友F:
图片不是很清楚啊,想了解了解这个方面,不知道小轿车用的什么电机啊。

网友G:
汽车是用的12V的啊?

网友H:
目前在车窗防夹的应用中,常见的位置检测方法有霍尔传感器检测法和电流纹波检测法。前者通过电机轴上安装磁环,产生随电机转动而变化的磁场,再使用霍尔传感器,感知磁场的变化,间接地检测电机转动和车窗的位置。而后者则是根据有刷电机在换相过程中产生的电流纹波来检测电机位置。

网友I:
感觉不错呀,这种车窗控制比较好一些。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算法实现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J:
这个帖子确实不错的,不知道怎么落地比较好一些。

网友K:
车窗防夹手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L:
ChipOn有基于这个原理的MCU以及库推荐吗?

网友M:
有应用方案图纸嘛?

网友N:
有详细的应用方案设计吗?

网友O(2021-01-21):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P:
这个方案不错哦

网友O(2021-02-23):
讲解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P:
这个方案好像之前有人发过吧

网友Q:
防夹手功能不错。

网友Q:
轻轻夹一下也没关系,感觉我小区的电梯应该弄弄,能把人肩膀子夹掉了。哈哈哈

网友R:
方案讲解详细,感谢。

网友S:
防夹手功能很有必要啊

网友T:
这个散点图,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U:
汽车车窗必须要有防夹手功能才得行

网友V:
感谢,汽车车窗的操作真的很神奇。

网友W:
这个应用可以在好多场合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X:
车窗防夹手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勒?

网友Y:
技术含量确实很高的。不错的。

网友Z:
这个应用有点意思,不错哦。

网友AA:
有详细设计方案吗?

网友AB:
这个方案还是很实用的,比较不错的方案的。

网友AC:
我认为这个应用太棒了,很不错的应用。不错的。

网友AD:
这个方案不错,
学习了

网友AE:
车窗防夹功能的实现,本质上是对车窗电机扭矩变化的辨识:当车窗碰到障碍物时,为了克服阻力,电机输出转矩会随之增大;

网友AF(2021-03-30):
这个讲的还真不错 支持

网友AG:
电机检测,检测电流挺稳的

网友AH: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加传感器,检测,这样准确度能高一些

网友AI:
检测扭矩 挺好

网友AJ:
检测电流吧,实时性高一些 其实很OK的

网友AK: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L:
这个很珍贵的资料,不错的。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