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 单片机LM2596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控制系统

楼主(2020-12-22):
硬件组成:STC15F2K60S2 + LM2596模块 + 电流互感器 + LM7805
功能描述
1)输出电压幅值可通过旋钮调节,调节范围为2V~+12V,精度为0.1V。
2)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3)电压调整率≤0.2%(输入电压220V变化范围+10%~-10%下,空载到满载)。
4)负载调整率≤1%(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5)纹波电压(峰-峰值)≤5mV(最低输入电压下,满载)。
6)效率≥40%(输出电压9V、输入电压220V下,满载)。
7)具有过流及短路保护功能。
8)用数字显示输出电压(液晶显示)。
    带AD功能的51系列单片机STC15F2K60S2作为主控芯片,采用LM2596ADJ作为可调电源芯片,外部使用24V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变压为24V直流电,然后通过LM2596电源电路进行输出,采用电位器调节,旋转电位器调节输出电源电压,采用1000uF+100nF+100pF电容三级滤波,消除纹波,采用电流传感器实时监控输出电流,超过1.5A进行保护,使用LCD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当前输出电压。

网友A:
如果只是用单片机来做电压显示和过流保护有点搞不懂你的思路

楼主(2021-01-26):
可加QQ:1048011415。或访问网站:https://www.mcuend.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