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12-22):
附件是二极管漏电流测试原理图,请老师帮忙分析原理,特别是LM358,LM339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单元仔细看图,就有了。

老师,您好,您说LM358是电压跟随和减少直流失调电压。电压跟随用一个运放就可以的吧,为什么用2个呢?您说的减少直流失调,是前级运放OP07的吗?

网友B:
用两个运放那部分电路确实复杂,用一个跟随试试,应该也行,精度行吗,这6nA的电流,上中下三部分,上面比较输出,最下面逻辑电路判断电流情况,用信号触发开启MOS,最后运放出来后,晶体管导通点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单元仔细看图,就有了。

他最前面那个测量二极管放置的好像不对,是吗,红色那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最前面那个测量二极管放置的好像不对,是吗,红色那个二极管

最前面的只是示意图,测试二极管的漏电而已。实际这里没有焊接二极管,相当于万用表的两个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的加减抵消。但A1丶A2不易完全相同,变成有限度抵消,但比一个A1的跟随 更好。 ...

谢谢老师,另外,前面3颗OP07是把漏电流值转化为电压值吧。但是怎么工作的呢?RF1,RF2是做什么作用?

楼主:
@lymex @戈卫东 @xukun977 @poe @zyj9490 @masterqqq @maychang 老师们,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lymex @戈卫东 @xukun977 @poe @zyj9490 @masterqqq @maychang 老师们,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

能否更清楚点。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更清楚点。看不清楚啊。

下载PDF文档,很清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如图这样接法是电流转换为电压。
RF1丶RF2用途不明,需要其他人看法。@x977 @Jack315 @t先生 @H大师  ...

是正反馈,如果跟取样电阻结合一起,反馈率并不是很高,LZ是电路路应给出参数才对。应该正反馈的环路增益并不是很高,因此没有自激。还是要看参数啊。

网友E:
LZ 是在做毕业设计论文吗?

楼主(点评):
不是做毕业设计,是我进了一个公司,以前同事做的纳安级漏电流测试仪,老板要我复制出来,资料没有交接清楚。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明白了

网友E:
UA2 是 I-V 转换放大

UA1 和 UA3 是两个放大电路,带低通滤波。
两者的放大倍数应该不一样。

四个 LM358 两两构成两个跟随器。

三个 LM339 为电压比较器,用于判断电流大小。

……剩下的是相关的 LED 驱动电路等。

这个电路性能应该不能算上乘。花心思恢复不如重新设计一个。
是要帮你再仔细看看还是要重新设计一个?
如果是要仔细看看的话,把元件参数标一下吧。

这个测试电路是用在产线上的吗?

网友E:
把原理图重画了一下:

左侧 5 个框图里的电路楼上基本都解释过了,
不知道 LZ 是否还有什么问题。

最右侧上下两个(相同的)电路是电压比较和 LED (恒流)驱动。
另外剩下的两个电路单元是你前同事呕心沥血的部分,暂且先搁下……

现在对于先搁下的两个电路单元外,LZ 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点评):
有点好奇,为什么输出的 PDF 里会没有书签。

网友F:
很好奇,同一个信号经过两路滤波,跟随 ,什么意思?

网友E:
这个二极管漏电流测试电路,从 I-V 转换开始,
整个设计思路和具体电路的选择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所以要“复制出来”是什么含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抄板”?
如果是这样,照着现有的成品,把元件参数在图上标出来,
然后可以通过对各单元电路的仿真,
结合电路各节点电压的实际测量,验证电路图的正确性。
这样是不是就搞定了?

如果是要重新设计一个,要从设计要求开始……,先就此打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原理图重画了一下:

哇,重新画了一个,真是用心了呀,谢谢老师。我准备找个板子,把零件的阻值和容值都测出来,到时再来请教您。再次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重新画了一个,真是用心了呀,谢谢老师。我准备找个板子,把零件的阻值和容值都测出来,到时再来请教 ...

大部分都不需要测的……

上个样品的图片,尽量清晰一点,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元件参数读出来。
另外,集成电路的型号也要抄出来。

如果能把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等的型号也查出来,
抄板就更容易成功了。

网友E:
行家在这里:
潜心3年研制的微电流测量模块pA100横空出世!
bbs.21ic.com/icview-14730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都不需要测的……

上个样品的图片,尽量清晰一点,看看能不能直接把元件参数读出来。

3.rar (8.71 MB)

2.rar (9.79 MB)

1.rar (7.75 MB)

Jack老师,您好,我已经拍了图,麻烦您帮忙看一下。由于每次只能传10M以下的,所以分了3个文件夹。谢谢了

网友E(点评):
图基本看完了,马上回帖。正在编辑……

网友E:
引用 楼主:
Jack老师,您好,我已经拍了图,麻烦您帮忙看一下。由于每次只能传10M以下的,所以分了3个文件夹。 ...

从图上看:
-) 集成电路都能对上号;
-) 电阻值基本都能读出来,电容没办法;
-) 二极管没能全部对上号,比如 D2;
-) 场效应管没找到;
-) LED 驱动貌似用了光耦。

几个问题:
1) 除了原理图外,还能不能找到别的资料?
因为图片中看到有光板,说明是自己生产的,因此应该有 BOM 表。
2) 有没有办法测量电容的值?
手上用什么资源?比如有没有 LCR 表或信号发生器?
3) 这个设备是不是自己公司用的?
如果是,测试的二极管有什么型号,能不能列个表?
4) 这个设备是否已成功投入使用?
如果还没有,重新设计一个会不会更现实一些?

暂时就先这些问题,后面根据情况再讨论。

网友E:
这个月饼相当不错

网友E:
前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4) 这个设备是否已成功投入使用?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感觉这个设计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是原理图上的测量漏电流的电路:

这个电路实际测量的是二极管的反向压降。
二极管反偏时的伏安特性如下图所示:

光凭测量到的反向压降是无法推算出漏电流的。
当然根据施加的测量电压和电阻 R30 仍然可以推算出漏电流。
但图片中显示,施加的测试电压是可变的:

而在原理图上,并没有看到这个可变的测试电压参与到漏电流的“运算”过程中。
因此,这个设计很可能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这个漏电流测试仪已成功投入使用,就需要搞清楚原设计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E:
漏电流测试方案【设想】:

测量电流有许多方法和相应的器件,但更多的是针对大电流应用的。

对于二极管漏电流的测试,大体上有直接进行 I-V 转换,然后将电压放大后进行处理;
或先将电流放大,然后再进行 I-V 转换……。当然不排除还有其他方法。

直接进行 I-V 转换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测量与二极管串联在一起的电阻上的电压,从而得出漏电流的值。
这里的运放宜采用仪表放大器。

先将电流放大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用达林顿管直接放大二极管的漏电流。
然后测量 R1 上的电压,从而推算出二极管的漏电流。
注意这里的达林顿恰好构成一个射极跟随器电路,
因而后续处理电路的设计会相对容易一些。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达林顿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随基极电流变化的。
如果 R1 上的电压直接送入带 ADC 的单片机,
则二极管漏电流的推算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而如果用模拟电路来“运算”,其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
-) 集成电路都能对上号;
-) 电阻值基本都能读出来,电容没办法;

谢谢老师认真回复。
首先,这个月饼盒是在正常使用的,PCB板是在使用的模块。PCB板反找电路,没看到逻辑判断部分零件。
所以原理图和实物有一部分是对不上的,因为最终版本丢失,只能找的到开始设计的原理图和layout。

您的4个问题如下
1.除原理图外,还有PCB layout图,但是不是最新版(最新版已丢失)。
2.可以测量容值,我这边LCR,6位半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电源,负载仪,万用表,网分,半导体分析仪都有的。
3.这个设备是自已公司用的,测试的二极管是ESD二极管,漏电1nA-100nA之间的都有。
4.这个设备已成功使用的,重新设计可以的,但是不会呀,jack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家在这里:
潜心3年研制的微电流测量模块pA100横空出世!
bbs.21ic.com/icview-1473098-1-1.html ...

pengjianxue老师做的模块没量产,他说没人要就没做了,也没有原理图,所以就没办法自已做了。

不过lymex老师有提供原理图,不知道能不能做成测试模块。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认真回复。
首先,这个月饼盒是在正常使用的,PCB板是在使用的模块。PCB板反找电路,没看到逻辑 ...

手上的资源应该够用了……
从图上来看,PCB 是双面板。把白漆刮掉应该就能看到正反面的走线。
据此可以还原出原理图。再把电阻、电容的参数标出来,基本就差不多了。

其中还有两个二极管,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资料确定型号。
个头有点大,猜测型号可能有点难度。

这是“抄板”的思路。依目前情况看,是优先考虑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pengjianxue老师做的模块没量产,他说没人要就没做了,也没有原理图,所以就没办法自已做了。

不过lymex ...

lymex 大侠的方案也可以照着试试,
毕竟这也是有实际效果的一个设计。

网友E:
这里再给个纸上谈兵的方案供 LZ 参考:

这个方案的“逻辑判断和 LED 驱动”部分电路比较有借鉴作用。
比较 lymex 大侠的方案可以看出,低通滤波器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这也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案。
尽管仿真通过了,只是这种 I-V 转换电路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要自行验证。

如果要采用这个方案,下面再讨论。
这类电路偶没做过。请多向 pengjianxue、lymex ……等各路行家请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pengjianxue老师做的模块没量产,他说没人要就没做了,也没有原理图,所以就没办法自已做了。

不过lymex ...

还有个方法是向 pengjianxue 大侠或 lymex 大侠购买一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再给个纸上谈兵的方案供 LZ 参考:

jack老师,您好,我领导上半年给了我一个图,我做了一块板,用万用表可以测输出电压来判断漏电流,但是用单片机的AD采的话干扰太大,算是没成功。
我有一个想法,输出不用AD采,而是用你给我的逻辑判断和LED输出,你觉得可以不?

楼主:
@Jack315 老师,感觉我领导给我的图的问题在于输出浮地,所以单片机的AD接上时候,干扰太大,能否改进?

网友E:
引用 楼主:
jack老师,您好,我领导上半年给了我一个图,我做了一块板,用万用表可以测输出电压来判断漏电流,但 ...

逻辑判断和 LED 驱动大概率是可行的,不妨试试。

关于单片机 AD 采集的方法,其实单片机是可以做滤波的。
最简单的滤波算法就是移动平均,其中数据长度是个需要仔细选择的参数。
这个算法可以看作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如果数据长度为 N,则频率为 k * 2 * pi / N 的分量将被彻底滤除。
印像中的缺点是幅频特性貌似下降比较慢。
复杂一点的可以用 DSP 的数字滤波器……

如果能把采集到的数据贴出来的话,或许可以帮你看看该如何处理采集到的数据。

这个测试仪的难点在 I-V 转换电路。其他的应该都不是太困难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Jack315 老师,感觉我领导给我的图的问题在于输出浮地,所以单片机的AD接上时候,干扰太大,能否改进?[em ...

把地连在一起有什么困难吗?

方便把用单片机 AD 采集的完整电路晒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