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采集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12-2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有误差的,误差取决于ADC本身,也和外部硬件有关

网友B:
一般理论值和实际值不一样,偏差来源于哪里呢?
分压电阻、电源电压、ADC自身采集误差。
通常会采用内部信号源校准,对结果再做滤波处理,能得到一个较好的精度值。

网友C:
一般来说adc采集到的和实际理论上的基本上差不了太多。有时候取决于你用的这个理论的计算方式,最佳的方案肯定是理论和实际一样,如果有偏差你要找到这个偏差产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误差的,误差取决于ADC本身,也和外部硬件有关

奥,学习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理论值和实际值不一样,偏差来源于哪里呢?
分压电阻、电源电压、ADC自身采集误差。
通常会采用内部信 ...

好的,非常感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adc采集到的和实际理论上的基本上差不了太多。有时候取决于你用的这个理论的计算方式,最佳的方案 ...

恩,好的。非常感谢,感恩。

网友:
误差包括采样电路设计误差,adc参考电压误差,adc本身的采集误差基本很小可以忽略。主要误差就是参考电压误差和采样电路误差

网友D:
ADC 的误差, 还有来自信号噪声和干扰因素

网友E:
这个要自己多实践一下,不同的电压时测量再跟显示值对比,找出误差点

网友F:
参考电压,分压电阻,信号源干扰。芯片硬件,软件防干扰。

网友B(2021-04-12):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受教了。

你ADC 采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1-06-09):
引用 网友B:
你ADC 采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多谢指教。

网友B(2022-03-25):
采集值和理论值肯定是存在误差的,误差大小因单片机大小而定,一般都有10几到20几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