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20的spi--master问题

楼主(2020-12-22):
我使用4520的spi做masetr ,但是在4520的datasheet里面发现下面的描述
Master Synchronous Serial Port (MSSP) module
Supporting 3-Wire SPI (all 4 modes)
现在slave是1个cpu的spi-slave,那抹这个cpu的片选,是从4520任意选择一个io就可以吗

网友A:
使用一个数字输出口来控制从机C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数字输出口来控制从机CS即可

多谢

网友B:
有专用的引脚

网友C:
并不是随意一个就可以的

网友D:
看看数据手册 应该是特定的引脚

网友E:
也算是可以 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F:
可以 就是需要模拟一下他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