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的放大器

楼主(2020-12-22):
这电路的属性,是 共射极,
分压式 电流 串联 直流负反馈。

分相器

分相器

楼主:
电流串联负反馈,电压增益是 两个分压之比,而非 输出电压跟反馈电压 之比,
如果,Rc=Re ,则共射电压增益就是1,跟射极输出(永远是1)相等,分相器 就是这么个用法。

楼主:
┉→Ic→Ue→Ube→Ib→Ic→Ue→┉
三极管的 本级 串联负反馈,不论电压电流,流程都是这一道,只是切入点不同而矣,
实际上,电路的平衡 並非流程,而是 一步到位的,把 Ic 合併到 Ib 去,以讯号源为电源,串联分压 (Ic与Ue 一起敲定),就跟 LED与限流电阻的串联 一样。

楼主:
分相器,于今恐没多少用场了,但作为 入门者练手之器 的价值还是有的,
三个电容,分别连接于  地,讯号及负载,可「饰演」共基,共集,共射 这三种放大器,共基拓扑还包含了 稳压(有源滤波器)与恒流 的原理。

楼主:
Rc ,除非大得足以令三极管饱和,否则,对 射极跟随器 的运作 不构成影响,
所以,交流串联负反馈共射电路 的运作原理,其实就是 射极跟随器 的那一套,
至于射极输入,其实 C1 不接地也可工作,但交流增益与带宽都会减小,因为 基极电位随讯号而浮动,讯号被 R2 瓜分,米勒效应也不能彻底消除, 不过,如果偏置是 恒流,不管共哪极,电容 都必须接地。

楼主:
R2 ,没它行吗?
交流 没它更好,直流 没它不行!
R2 通常比 R1 小,没有它,讯号源的 直流负荷 大减,
讯号源没接上,R2 也不加,这电路是甚么,两个电阻串联!
把 Re 搬到电源热端,组成的是甚么,正正就是 电压並联负反馈 啊!
那么,当 射极跟随器(没有 R2) 未接讯号源时,难道就不算是 电压並联负反馈 ?!

楼主:
引用 楼主:
Rc ,除非大得足以令三极管饱和,否则,对 射极跟随器 的运作 不构成影响,
所以,交流串联负反馈共射电路 ...

三极管,端子就那么三个,接了讯号源与负载,剩下的就一个,这就是 偏置 端,
增强型三极管,必须引入正向偏置才可工作,而偏置端往往是讯号的必经之路,如果偏置是 恒流 的,三极管的输入状态就无法被讯号改变,
所以,若偏置为 恒流,旁路电容(交流接地)就不得不加了,不过,旁路电容只是使讯号不用加大,而偏置所佔用的电源电压份额是讨不回的,所以,输出幅度依然无法复原,交流电压增益仍是 比无反馈时要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Rc ,除非大得足以令三极管饱和,否则,对 射极跟随器 的运作 不构成影响,
所以,交流串联负反馈共射电路 ...

BJT 的跨导,就是 PN结 的正向特性!
射随器的跨导,是 Ie 跟讯号电压的关系,这其实已相当于以 Re 为根据的欧姆定律了,
基极输入,倘若 射极不接地,则电路的  动态平衡都同样是 建基于 Re 的「跨导」值上,才不管你 共射抑或共集。

对于讯号源而言,Re 的属性必然是 电压串联负反馈。

楼主(2021-01-22):
甲类功放,不一定单管,但若要以一只三极管做线性功放,就只能是甲类!
若发射极直连电气地,Rc 是电阻,则最大的不失真输出幅度是 ±Vcc/3 ,当管子完全开通时,总 Ic 是负载电流的四倍,
算算看,Rc 吃的功率就是 负载的九倍,管子截子时,Rc 也在吃功率(跟负载相等),耦合电容分摊了 Vcc/3 ,单电源系统,没耦合电容(或差分架构) 是「堆砌」不出交流来的,而输出功率则只佔 电源供应的 十二份之一,太糟糕了!

网友A(2022-08-10):
如果三个端子都不接任何东西,这电路归属于 共射极,
如果 C3 接的是负载,C1与C2 都不接地,也算是 共射极,这样玩,基极相当于运放的 反相端,射极相当于运放的 同相端,但这 同相端 不给力,因为,共基拓扑的 电流增益 小于1 。

网友A:
简易串联稳压器,没有反馈机制,基极不是受控端,其架构跟 共基极放大器 一样,
对于 扰动性负载,简易串联稳压器的表现,完完全全就是 共基极放大器 的那副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