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比较熟悉ADC

楼主(2020-12-22):
谁比较熟悉ADC?最常用的ADC类型包括闪速ADC、逐次逼近ADC和sigma-delta ADC。

网友A:
闪速ADC
闪速ADC是转换速率最快的一类ADC。

网友B:
闪速ADC在每个电压阶跃中使用一个比较器和一组电阻。

网友C:
4位ADC具有16个比较器,8位ADC则具有256个比较器。所有的比较器输出连接到一块逻辑器件上,该逻辑器件根据比较器的电压高低确定输出。

网友D:
转换速率是比较器延迟和逻辑器件延迟(逻辑器件的延迟通常可以忽略不计)之和。

网友E:
闪速ADC的转换速率很快,但需要占据巨大的IC空间。

网友F:
由于所需的比较器数目很大,闪速ADC简直就是功率“黑洞”,需要消耗很高的电流强度。

网友G:
10位闪速ADC所需的电流约为0.5A。

网友G:
闪速ADC的一种变形就是半闪速ADC,该ADC利用内置的数模转换器(DAC)减少了内部比较器的数目

网友H:
半闪速转换器的转换速率低于真正的闪速转换器,但高于其它类型的ADC。

网友I:
逐次逼近转换器采用一个比较器和计数逻辑器件完成转换。

网友J:
转换的第一步是检验输入是否高于参考电压的一半,如果高于,将输出的最高有效位(MSB)置为1。

网友K:
检验得到的结果是否大于参考电压的1/4,依此类推直至所有的输出位均置“1”或清零。

网友L:
Sigma-delta ADC采用1位DAC、滤波和附加采样来实现非常精确的转换,转换精度取决于参考输入和输入时钟频率。

网友M:
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于给定的转换速率,Sigma-delta转换器需要更高的时钟频率。

网友N:
根据需求选择相应的种类的adc

网友O:
闪速adc能达到多高的速度

网友P:
闪速adc采集的信号准确性如何

网友O:
目前应用的最广泛的是哪种

网友P:
我没关心过是哪种 就看精度了 哎

网友Q:
用adc的时候很多 但是没注意过是哪种  感觉Σ的种类多点

网友R:
每种的特长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