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三十、CH32V103应用教程——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

楼主(2020-12-22):
DMA, ADC, ni, pi, IO

CH32V103应用教程——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

本章主要在上一章第二十九章ADC单通道DMA读取方式的基础上进行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的应用。

1、ADC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ADC DMA功能,前面章节已做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本章主要进行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应用,ADC多个通道的转换结果数据使用DMA方式传输至指定的存储区,更加高效方便。

关于ADC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关于ADC库函数,在第十章节已进行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通过ADC1通道1~5读取开发板3.3V引脚和GND引脚ADC值,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出来。其中ADC1通道1~5对应PA1~5引脚,在进行使用测试时只需用杜邦线将PA1~5引脚与3.3V 引脚和GND引脚一一连接即可。

3软件设计
本章主要进行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的应用,DMA的数据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本章教程在ADC单通道DMA读取方式基础上进行,可参考前面相关章节。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应用程序具体如下:
adc.h文件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define  length  5

void adc_Init(void);

void DMA_Tx_Init(void);

void ADC_DMA_CONF(void);

#endif
adc.h文件主要进行宏定义和函数的声明;
adc.c文件
#include "adc.h"

u16 ADC_ConvertedValue[length]={0,0,0};

//ADC对应GPIO初始化配置以及ADC初始化配置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和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PA1~5对应ADC通道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模式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配置ADC为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模式下开启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设置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设置转换不是由外部触发启动,软件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设置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length;           //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ADC1寄存器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时钟分频为6分频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 DMA模式配置
void DMA_Tx_Init( void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使能开启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复位DMA控制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RDATAR;  //配置外设地址为ADC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配置存储器地址为读取ADC值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配置数据源为外设,即DMA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gth;                      //设置DMA数据缓冲区大小,此处设置为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设置DMA外设递增模式关闭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设置DMA存储器递增模式开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设置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设置存储器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设置DMA模式为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 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因为此DMA传输方式为外设到存储器,因此禁用存储器到存储器传输方式
    DMA_Init( 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DMA

    DMA_Cmd(DMA1_Channel1 , ENABLE);  //使能DMA
}

void ADC_DMA_CONF(void)
{
    adc_Init();

    DMA_Tx_Init();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55.5个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1, ENABLE);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adc.c文件内容与上一章类似,只是在某些配置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具体如下:
关于GPIO引脚配置,因为多通道,因此需要对多个引脚进行配置,具体如下: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PA1~5对应ADC通道1~5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模式为模拟输入
  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关于ADC初始化配置,由于多通道,需要开启扫描模式,具体如下:
  1.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多通道模式下开启扫描模式
ADC转换通道的数目,改为相应数目:
  1.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length;           //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关于DMA初始化配置,因为多通道,需将DMA数据缓冲区大小作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1.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gth;                      //设置DMA数据缓冲区大小,此处设置为length
此外,需要开启DMA存储器递增模式:
  1.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设置DMA存储器递增模式开启
关于ADC_DMA_CONF配置函数,因为多个通道,因此需要对其采样周期进行一一配置,具体如下: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55.5个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ADC_DMA_CONF();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r\n ADC多通道DMA读取测试 \r\n");

    while (1)
    {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1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0]);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2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1]);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3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2]);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4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3]);
        printf("\r\n The current ADCH5 value = %d \r\n", ADC_ConvertedValue[4]);

        Delay_Ms(500);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和ADC值打印输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使用杜邦线将PA1-5引脚与3.3V引脚和GND引脚连接起来,其中,PA1-3接GND引脚,PA4-5接3.3V引脚,串口显示如下:

我也用的这份代码同时还在运行模拟IIC,发现启用后ADC将模拟IIC的时序打乱了,请问有什么办法手动开关ADC吗或者是其他方式
感谢分享

网友A(2021-04-18):
ADC多通道DMA读取方式应用,ADC多个通道的转换结果数据使用DMA方式传输至指定的存储区,更加高效方便。

网友B(2022-01-17):
楼主,你这个demo测试过吗?我在原厂开发板上测试,发现对其中一个AD口接3.3v,所有的AD值全是4095了。就是一个AD电压改变,打印出的其他各路ad值同步了。

您好,这种现象为正常现象,可理解为通道串扰吧,不会影响实际测量值,你将所有ADC引脚接到实际测量值,可发现测量结果都是正确的,不会影响实际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