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三十一、CH32V103应用教程——ADC-单通道中断读取方式

楼主(2020-12-22):
CH32V103应用教程——ADC-单通道中断读取方式

本章主要在第十章ADC的基础上进行ADC单通道中断读取,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读取ADC值。

1、ADC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ADC的规则组和注入组转换结束时能产生中断,当模拟看门狗状态位被设置时也能产生中断。它们都有独立的中断使能位。

关于ADC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关于ADC库函数,在第十章节已进行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通过ADC1通道1读取开发板3.3V引脚和GND引脚ADC值,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出来。其中ADC1通道1对应PA1引脚,在进行使用测试时只需用杜邦线将PA1引脚与3.3V 引脚和GND引脚连接即可。

3软件设计
本章主要进行ADC单通道中断读取方式的应用,本章教程在ADC基础上进行,关于ADC和中断基本介绍以及应用,可参考前面相关章节。ADC单通道中断读取方式应用程序具体如下:
adc.h文件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void ADCx_Init(void);

#endif
adc.h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声明。
adc.c文件
#include "adc.h"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u16 adc;

// 配置ADC工作模式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和ADC

    //GPIO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配置ADC IO引脚模式,必须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GPIO

    //ADC 模式配置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6分频,即12MHz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多通道才要,单通道不需要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转换通道1个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_Cmd(ADC1, ENABLE); //开启ADC,并开始转换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初始化ADC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ADC开始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

//ADC中断配置
void AD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优先级分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ADC中断初始化
void ADCx_Init(void)
{
    adc_Init();

    ADC_NVIC_Config();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配置ADC通道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转换结束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转换值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中断服务函数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 (ADC_GetITStatus(ADC1,ADC_IT_EOC)==SET)
    {
        adc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取ADC的转换值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
adc.c文件主要包括ADC对应GPIO引脚配置、ADC初始化配置、ADC中断配置、ADC中断初始化函数以及ADC中断服务函数。其在第十章ADC的基础上,增加了ADC中断配置和中断服务函数等。
关于ADC中断初始化函数,在ADC工作模式初始化以及中断配置初始化之后,需要使能相关ADC中断,即在ADC规则组转换结束之后产生中断,具体如下:
  1.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转换结束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转换值
关于ADC中断服务函数,主要在里面读取ADC转换值。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ADCx_Init();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while(1)
    {
             printf("adc_value:%d\r\n",adc);
             Delay_Ms(1000);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以及ADC值的打印输出。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使用杜邦线将PA1引脚与3.3V引脚连接起来,串口显示如下:
使用杜邦线将PA1引脚与GND引脚连接起来,串口显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