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SPI2 重映射后 TIM2 PA15管脚无法输出PWM

楼主(2020-12-22):
SPI2 重映射后 PA15 是NSS管脚,但设置为软件控制,即SPI2 的NSS没用到PA15。同时 TIM2重映射 PA15 做 CH1 PWM输出,但是无PWM输出。CH3,CH4输出PWM正常。PA15配置为普通IO口能输出高、低正常。请问怎么释放PA15 用作PWM输出?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型号,改IO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机制是只要Remap给SPI用,那SPI就会占住,没法再给TMR了。

AT32F413 48pin 管脚用完了。在找技术支持了,看有没办法。

楼主:
经测试及官方资料查证,当其他外设功能与TRM功能共用管脚时(即使此外设管脚并未实际使用),TRM不能再作为输出PWM使用(个别可释放管脚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测试及官方资料查证,当其他外设功能与TRM功能共用管脚时(即使此外设管脚并未实际使用),TRM不能再作为 ...

请问这个是在哪找的,官网没有这个。

网友C:
其实这个是沿用st103 的afio设计,的确弊端较多。从421之后 新的afio设计就没这问题了。至于faq 可以在官网 技术支持可找到 FAQ栏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是沿用st103 的afio设计,的确弊端较多。从421之后 新的afio设计就没这问题了。至于faq 可以在官网 ...
不是我没去官网找,是官网没有,就是因为官网没有所以我才问楼上的人是从哪里找的。
官网的FAQ不全,缺FAQ0071-FAQ0080,我不是没去官网找、也不是没找到FAQ,我知道FAQ在哪,但是官网没有这个FAQ00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没去官网找,是官网没有,就是因为官网没有所以我才问楼上的人是从哪里找的。
官网的FAQ不全,缺FA ...

可以找技术支持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