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提几个问题,请帮忙看看

楼主(2020-12-23):
1.我用的27443,想接一个18b20,看了一下官方给的文档,onewire需要两个io,并且配置成串口模式我理解的对吗
2.我还接了1个红外,这个器件可以配置到任意io上吗?
3.关于串口我在网上看到串口可以配置到不同的管脚,有限制吗?就是那些管脚肯定不能用作串口
4.管脚13-15是i2c,10-11也是i2c,是芯片本身就配置了两个i2c吗?
5.我需要1路DAC输出配置到那个管脚呢?
6.因为系统有时钟的外部中断,接到那个管脚呢,7,我还设置了一个编码开关,应该如何链接呢?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12-20):
问题一理解的对

网友A:
问题二红外器件可以配置到任意IO管脚上,但要考虑该管脚是否与其他电路或信号有冲突。

网友A:
问题三串口可以配置到不同的管脚上但要确保所选的管脚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外部中断哪个管脚都可以吧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没必要配置2个IO

网友D:
你这就18B20都是一线的,直接配置一个IO就行

网友E:
这个红外接哪儿,看你自己的电路设计哈

网友F:
我觉得串口不能随便配置IO,是固定的IO哈

网友G:
串口必须要配置指定IO的啊,必然有限制

网友H:
串口必须指定引脚

网友I:
这个I2C得看是否是复用的呗,你需要直接看手册的

网友J:
有可能这俩I2C是一个的哦,不好说呢

网友K:
DAC的话,得看你那个IO支持DAC输出啊?

网友L:
我觉得你还是先找个生态比较好的芯片先去学学吧,不然很难搞英飞凌的芯片啊

网友M:
中断的话,得看你哪个IO支持外部中断哈,不是随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