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空穴”

楼主(2020-12-23):
相关所谓“证据”之前早有领教。

既然再次提出,那么就再说明一下。

楼主:
“证据”

摘自:

关于空穴并非简单的电子反向运动的证据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620-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空穴不是实质性基本粒子,其运动就是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通常指价带顶电子)。

采用洛伦兹力解释霍尔效应只能针对导带底的准自由电子

楼主:
补充说明:

连空穴及其运动的本质机理都不知道的,还要去“教别人半导体物理”?! 那不是瞎扯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加说明:

空穴不是实质性基本粒子,其运动就是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通常指价带顶电子)。

对,但在半导体中有个前提条件是,有穴可走,
以硅为例,硅的 空穴与电子,皆源于掺杂,这空穴,是真有其穴,不是 电子走开所留下的空位 那种。

网友B:
我贴个图吧,贴了这个图,整篇贴子就变得有一点点意义了。

这应该是固体物理学的研究范畴,各位电工只需知道“有效质量为负”这几个字就行了。

HWM
这是半经典等效。想真正了解其原理,必须知晓《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贴个图吧,贴了这个图,整篇贴子就变得有一点点意义了。

楼主这样的一窍不通,只会从书上摘抄个【一句话新闻】,应该好好学学这个:

我们学校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专业,这是核心课程。

网友C:
下面请欣赏精彩的翻脸技术:

下图是大师的言论,说空穴是电子运动导致的!

到了本贴,大师翻脸不认自己的话了

不想弄个更搞笑的结论出来:说霍尔效应只能针对准自由电子。不能解释空穴

网友C:
门牙都笑掉了!这个水货大师!

网友A:
良导体或劣导体 的导电以至于绝缘体的 隧穿效应,执行的都是 自由电子,半导体也不例外,
那些自由电子就像 自行车的传动链环,一个跟着一个的挪移(这就是电流),不会在身后留下任何孔洞,
「空穴」与「电子」的存在,不会破坏化学架构(八隅体),PN型材单独使用,导电方式跟 自由电子导电 没甚分别,当PN联用时,「空穴」与「电子」的 重点功能 才得以发挥。

物质导电的媒介是 自由电子,「空穴」和「电子」,是给 自由电子传导 的 方便之门,本质是 共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