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 PB3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20-12-23):
问题描述:
      使用PB3、PB4、PB5、PA15组成一组SPI,可是只要配置PB3,程序一运行就会卡在
                                             Default_Handler PROC
                                                           。。。
                                                           B   .-------------卡在这里
                                                           ENDP
                                                           ALIGN

看了网上的说法是    缺少中断处理函数,可是我配置SPI时,没有开启任何中断啊

另外,我不使用PB3,改为使用PA5,SPI正常
所以我想应该是和PB3作为JTDO/TRACESWO有关,但是翻遍了STM32F207的datasheet没有找到类似STM32F10x那样的配置寄存器AFIO_MAPR

万能的网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进了Default_Handler,那就是你没有写某个中断的服务函数,在Keil下可以在菜单里查看peripherals->core peripherals->NVIC,看看哪个中断的A位置1了,就是这个中断。或者查看内核的xPSR寄存器,里面的ISR位代表中断的异常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进了Default_Handler,那就是你没有写某个中断的服务函数,在Keil下可以在菜单里查看peripherals->core ...

经过你的提醒,问题解决,确实是中断的问题,我之前使用外部中断3,这个工程应用时不需要使用,但是初始化没有删掉,导致PB3产生了外部中断3

感谢你!

网友B:
总中断也没有开启吗

网友C:
看来是粗心大意了 呵呵呵

网友D:
这就是使用以前程序的弊端

网友E:
没看明白这是卡在了哪里

网友F:
STM32F207 PB3引脚复用问题

PB3内部好像没有上拉,要外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