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显严重违背电路原理的图...

楼主:
给出数量级!
@andy520520 :我不否认二极管整流会导致干扰。在那个帖子(关于“整流”反面教材的后记...)里面就有说明,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550-1-1.html
@andy520520 :我前段时间还去电磁波暗室测试一款EMI产品超标问题,解决办法其实就在续流的二级管上加RC缓冲电流,下降10几个dB ,一次性通过。
@andy520520 :“工频不影响这个结论”,应该说工频使问题变得更为简单明了。
@HWM :工频不影响这个结论
@andy520520 :“注意我说的串联电阻,是指电路中等效的串联电阻”,无论你怎么等效都不可能有那个波形出现,这是基本的电路原理确定的。不信你可以自己做“等效分析”。
@andy520520 :“作者无非就想表达两个意图,①、二级管在反向的瞬间是导通的;②、这个导通电流很大,在理想情况下是无穷大”,如果没有原理图和激励等前提条件,波形图你怎么画都行。不幸的是,这里恰恰是给了这些前提条件。
@HWM :注意我说的串联电阻,是指电路中等效的串联电阻
@HWM :这个图没有任何问题
@HWM :作者无非就想表达两个意图,①、二级管在反向的瞬间是导通的;②、这个导通电流很大,在理想情况下是无穷大
@andy520520 :“掉这个串联电阻”,那还是原来的原理图吗?!原理图都不一样了,还扯什么波形图?
@andy520520 :“你还没有理解我说的理想情况下的条件,对于一个电容施加一个电压,导通的瞬间电流是多大? 理想情况下没有串电阻是不是无穷大?”可惜这里真有那个串联电阻,而且还可以根据正向电流以及激励作参考确定它的作用。
@HWM :你还没有理解我说的理想情况下的条件,对于一个电容施加一个电压,导通的瞬间电流是多大?
理想情况下没有串电阻是不是无穷大?
@andy520520 :工频前提下,这个电流几乎完全取决于激励、电阻和二极管的基本特性。至于干扰,“关于“整流”反面教材的后记...”中已有论述。
@HWM :这个电流大小跟频率没有关系呀,跟频率扯上关系是因为有个反向恢复时间能够跟这个信号的周期比较的时候就带来很大问题,即使是工频信号,在全波整流的二极管上加电容也是改善这个EMI干扰吧
不用考虑太多,就针对这个原理图及其激励。况且实际情况是工频。
评论 |
你也是逗的,人家业内专业人士都给你解释了,你还在哪里死硬犟,有个电阻,那个电阻不能0.001欧姆啊?!!有意思吗?
@andy520520 :“我在前面就说了作者有点夸张画法,作者无非就想表达反向电流很大这个事实”这已经不是什么夸张了,而是到了彻头彻尾的谬误情况了。
@HWM :其实纠结这些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
@HWM :我在前面就说了作者有点夸张画法,作者无非就想表达反向电流很大这个事实
“上图串联的电阻值都没有给出,即使不是无穷大,也是很大电流吧”,可以参照正向电流。

网友A(2020-12-23):
这个图主要看他的一个现象,不是看他的大小长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示意图上的电阻,可以是0,也可以很大。其他符号也一样。

“这个也是示意图上的电阻,可以是0,也可以很大。其他符号也一样。”

相关波形图有正向部分,自己去对比参照。

楼主:
为了便于查阅,特引相关帖子

关于“整流”反面教材的后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55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主要看他的一个现象,不是看他的大小长短的

你们老哥俩要是能把大师开导的明明白白的,那么你们二位可以封神了。

鸭子嘴硬,你们俩使金刚钻也钻不动的!

死心撤退吧,不要浪费口水了,和这个自恋狂扯不清的。

网友C:
能不能说清楚啊,不要模棱两可的啊,行不行哦

网友D:
源是正弦,示意线路中也没有容性负载,俺也觉得不太可能有这么大幅度的反向电流

网友E:
类似特技特写,写书的人,夸张手法

对,是有这个现象,但是图示有点夸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源是正弦,示意线路中也没有容性负载,俺也觉得不太可能有这么大幅度的反向电流 ...

二极管有个等效电容,尤其是工频整流管,要过大电流,PN接触面积很大,等效电容比较大。二极管的等效电阻是动态的,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状态反转阶段如果存在动态电阻瞬间减小(不是小斜率改变那种),那么,等效模型就会相当于一个开关连结一个电容,开关瞬间闭合,就会有一个脉冲瞬时电流,幅度很大不奇怪,以上只是假设

网友B:
大伙扯了一天犊子,什么都没学到。

不亦心给的这个图,比较好,几种可能的情形都给了。

鼓励大伙都跟大师学,学习卖关子讲话方式
上这个图可以,千万不要上相关**,让他们自己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伙扯了一天犊子,什么都没学到。

这么详细,应是电力电子方面的书。

网友A:
真不要脸

网友B:
版主来了,要说你这是人参公**了

劣币驱逐良币
满地打滚耍赖的,人家不管;
实在看不下去说两句气话的,人家要按照战规处理了。
这样的土壤,适合赖皮生存,正常人要被气死,我一看到无赖,就想骂人,文明词语无法表达内心的愤怒。

本贴标题中是【严重违背】电路原理,半个月过去了,我也没看到违背哪一个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来了,要说你这是人参公**了

劣币驱逐良币

原图只是存在争议,作为原理图,也未尝不可,这个蓝线,不管怎么解释,都是错误的。

HWM
再说一遍:注意上图附加了一条蓝线表示二极管反向截止失效(即反向导通)所该有的电流波形理解不了,也没办法,毕竟人有个体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图只是存在争议,作为原理图,也未尝不可,这个蓝线,不管怎么解释,都是错误的。

大师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什么叫严重违背电路原理,什么叫反面教材!

网友B:
大师发明了新名词:反向截止=反向导通!

建议授予H复旦大学名誉保安称号!他那两个粉丝授予副保安的称号!

网友B:
大家等一会,我把大师的言论转发到其他论坛,来看看其他论坛网友的评价!

让大师体验一下,什么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网友G:
这波形表明,在反向恢复过程初段,电流随反向电压而激增,甚至比正弦波的峰值还大,
既然有 Rg 来限流,那除非把 Rg 两端的 分布电容 也考虑进去,然后,Rg 的分布电容仅以二极管的反向漏电充电,比不上 Rg 的放电作用。

网友H:
静静的看大佬给我们普及知识,不懂书上为啥有那么多错误,感觉是不是误人子弟?

网友I:
为啥不约一架呢,天天打嘴**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