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samplecode: usart1不进【接收中断】

楼主(2020-12-23):
帮忙看看  (AT-START-F421 V1.1):
Artery AT32 MCU Pack_20201130\BSP\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2.8\Project\AT_START_F421\Examples\USART\Interrupt\

问题:
1.PC发送数据,it.c中,检测不到接收标志
2.USART_ClearITPendingBit() 函数不起作用,操作寄存器才行

uint32_t status_uart1;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NT_RD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NT_RDNE);
//  }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NT_TD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NT_TRAC);
//  }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if(status_uart1 & 0x00000060)      //TRAC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NT_TRAC);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USART1->STS &= ~0x00000060;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
    else if(status_uart1 & 0x00000020) //RDN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NT_RDNE);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USART1->STS &= ~0x00000020;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NT_RDNE);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NT_TRAC);
    status_uart1 = USART1->STS;

}

楼主:
已解决,评估板上的at-link把串口接收脚劫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评估板上的at-link把串口接收脚劫持了

干的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评估板上的at-link把串口接收脚劫持了

劫持

网友B:
为啥你的接收中断里面都没有读收到的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