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单片机头文件疑问

楼主(2020-12-23):
* Build Environment   : MPLAB V8.66 + PIC32 V2.01
* Microcontroller     : PIC32MX795F512L

#include <plib.h>                    //Universal header file

//#pragma config POSCMOD  = XT         //Basic Frequency
//#pragma config FNOSC    = PRIPLL     //Multiple Frequency Mode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2      //Input frequency divider 1:2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0     //PPL Multiple Frequency 1:20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1      //Output frequency divider 1:1
//#pragma config FPBDIV   = DIV_4      //External Clock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Close Watchdog
//#pragma config ICESEL   = ICS_PGx1   //Debug Port 1

问题是:这里的ICS_PGx1是在哪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我想修改这里的参数,但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个头文件。谢谢

网友A:
在工程路径或编译器安装路径下搜索文件内容

网友B:
这个一般是在单片机的那个头文件中定义的,跟寄存器定义在同一个文件。

楼主:
还是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C:
以XC32为例子,在以下路径
Microchip\xc32\v2.20\docs\config_docs

楼主:
以XC32为例子,在以下路径
Microchip\xc32\v2.20\docs\config_docs,我还是没找到,能否帮忙详解下是在哪个头文件里面,谢谢

网友D:
可以在所有引用的文件里变进行搜索

网友E:
都是一样的路径吗

网友F:
如果没偶引用头文件的话 会报错的

网友G:
可是为什么搜索关键字找不到呢

网友H:
很多时候就只能依靠度娘或者是社区坛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