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CU是否可以软件使能芯片加密

楼主(2020-12-23):
因最近ST MCU缺货涨价,所以把新项目转到HC32L系列MCU,但习惯了STM32 Option byte软件开启芯片加密选项,想了解一下HC32是否可实现。

STM32 Option byte

STM32 Option byte

华大单片机代理 价格优势 新方案 选型欢迎探讨,大部分现货QQ:3461816790

网友A:
现在国产的芯片越来越抢手了。

网友B:
顶一下,同样有这个需求

小华FAE兼代理,有需求可以联系我ID(同微信)

网友C:
用UID加密不香?

小华FAE兼代理,有需求可以联系我ID(同微信)

网友D:
用华大的芯片加密有点麻烦,用SWD接口烧写后,如果勾选了读保护,下次再更新就麻烦了,必须用串口烧写才行,这个很头疼啊,不能像ST的芯片那样简单点,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咱们国人的**功夫太厉害了,这样简单的加密根本就不起作用,华大才想着用更复杂的方法实现加密。

小华FAE兼代理,有需求可以联系我ID(同微信)

网友E:
不用担心,只要原厂不外流程序,硬解有成本。

网友F(2025-03-05):
引用 网友E:
不用担心,只要原厂不外流程序,硬解有成本。

只要我有办法从你的芯片上把Jtag或者SWD接口连出来,我就能读到FLASh的内容:
就用jlink就行。

网友G:
楼主说的这个加密非我们说的加密,这个只能叫反熔丝保护。

网友H(2025-05-21):
MCU芯片是不带加密功能的把

网友I(2025-06-30):
可以对特定的存储区域进行访问控制,限制未授权程序的读写

网友J:
HC32L15 系列也搭载了 AES 硬件加密功能

对的。小华FAE兼代理,有需求可以联系我ID(同微信)

网友K(2025-07-31):
必须是支持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