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奖话题】如何理解什么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楼主(2020-12-23):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话题已结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恭喜@shaler  获得小礼品!
请发邮件到小跑堂邮箱领奖:zhanghao@21ic.com
邮件主题:【数字电路话题】
内容:用户名+注册邮箱+姓名+电话+地址
领取时间截止至2021年1月7日

其余用户已打赏10家园币

如何通俗易懂地让一个外行理解什么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小编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解释:

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

emm…看完表示更加困惑了,请大家从分析奥特曼技能的角度,哦不,从专业技能的角度来解释下,什么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本话题讨论时间:12月23日-12月25日

话题奖励如下:
1、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2、对于内容充实、有个人见解的优质帖,获得小礼品一份~

数字电路是只有两种状态导通或不导通也就是大佬们讲的0跟1的问题 而模拟电路是一个范围也可以理解成0~无穷。

网友A:
哈哈哈  楼主的图片很是形象

网友B:
数字电路就是信号只有0和1(低电平和高电平)
模拟电路就是信号从0---无穷(理论)

网友:
数字就是给定参考,信号只有0和1之分。模拟就不一样了,根据参考模拟可以是任何数值

网友C:
数字电路是断续的信号只有两种“0”、“1”
模拟电路是连续的信号任何数值。

网友D:
采用哲学层面的解释为:数字电路就是道家学说,讲究的无外乎阴阳调和而已;模拟电路则是佛家理论,参悟的是大千世界万物众生的烦恼、欲望等等非线性变量的东西。数字电路在修——练习;模拟电路在于悟——理解大于一切

网友E:
太牛了,感觉好魔幻,这不就是现实和虚拟吗?

网友F:
数字信号是:有,没有。像直接跳崖。
模拟信号是:有一点点,再有一点点,再再有一点点,再再再有一点点。。。。。。像滑滑梯。

网友G:
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我们老师以前说的怎么看的方法,如果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和模拟电路画一个正弦波,用数字电路的话只能用0/1来画,基本上很难画,除非是把波形分很多很多小份的,模拟的话就可以直接画出,如果是电压的话,数字电路就高低电压2种,就看板子定义的高低电压,模拟的画就可以从0到无穷大。看起来数字电路比不上模拟电路,但是不是这样看的,其实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加工过来的,数字电路是更底层的,是基础。

网友H:
模拟是在时间域内连续,数字在时间域内不连续

网友I:
模拟电路就是信号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数字电路是间断的不连续的信号。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J:
数字信号是点,模拟信号是线。  数字信号可以看作模拟信号离散后得到。

网友K:
信号象正弦波一样,是连续的变化曲线的电路是模拟的

信号象方波一样的, 时高时低的电路就是数字的

网友L:
模拟信号在时间上和取值上都是连续的,画出来就是一条连续的曲线,使用、处理模拟信号的电路,就是模拟电路
数字信号在时间上和取值上都是不连续的,使用、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就是数字电路。

网友M:
数字信号就像上班打卡,只有来与不来,模拟信号就像绩效考核,考核的因素很多。

网友N:
过于真实,有点像当年大学老师形象比喻
画的图

网友O:
数字电路 仅研究高低电平逻辑的电路
模拟电路 研究连续的信号的电路
当然模拟电路难度胜过数字电路很多倍~

网友P:
数字信号是奥特曼发光波严格遵守等级,1级强度,2级强度,3级强度等等
模拟信号是奥特曼发光波随心所欲,1.2强度,2.6强度,3.1强度等等

网友Q:
连续时间信号可以是模拟信号也可以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可以是连续时间信号也可以是离散时间信号。连续时间信号与离散时间信号看的仅仅是时间轴,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与时间轴无关,看的是载荷消息的信号参量(幅值、频率、相位)取值是否连续。(《《通信原理》)

网友R:
数字电路大部分都是数字器件,模拟电路绝大多数都是模拟器件

网友S:
看到别人的回答我竟然没有再办法描述了

网友T:
数字信号就像是灯的开关,只有开和关。
而模拟信号就像是无极亮度调整,可以从最亮缓慢调整到最暗。

所以 数字信号控制灯就是闪烁,模拟信号控制灯就可以呼吸……(当然实际上呼吸灯也是数字信号控制的,只是表现形式为模拟

网友U:
数字电路就像钢铁直男,只知道说我爱你和我不爱你。
模拟电路就像渣男,柔情似水,深深的懂女人,有太多种不同的且连续的变化。而且,模拟量的信号越好,就像男人越渣一样。

网友V:
看到买猪肉的评论,把我征服了,算了,就当学习了,这描述的太好了。

网友W:
模拟电路处理模拟信号,连续的信号;数字电路处理数字信号,离散的信号。

网友X:
数字电路要求熟悉芯片的功能和性能以及逻辑性要好。模拟电路要求熟悉各种元器件的参数以及参数对电压电流的影响,模拟电路还是很考验工程师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