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我看到很多**说STM32的IO口可以设置成8种模式,是如何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23):
参考手册中有

楼主:
你好  那就是给寄存器赋不同的值  IO就可以实现八种不同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那就是给寄存器赋不同的值  IO就可以实现八种不同的状态?

对

网友B:
这8种模式不是绝对的,具体哪种模式取决于您所使用的芯片,然后有模式设置的库函数,设置不同的参数即可。

网友A:
这边8楼我总结了一下: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273

网友C:
IO输入输出的模式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现在都是用ST的固件库,配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8楼我总结了一下: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273

我得好好学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输入输出的模式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现在都是用ST的固件库,配置简单。

知道这八种的应用场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