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赏请人做仿真或测试一个波形

楼主(2020-12-23):
下图中第一个图,是我原来给出的图形,大师说波形错了,说什么违反电路基本原理。

现在H大师给出正确的波形了,说是图中蓝线。

谁要能仿真出,或者是测试出上图中的蓝线,立马打赏。

示意图也不可以乱画的。比如,画太阳系行星图,行星间的距离比例偏差一些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把水星的轨道画在冥王星之外就是笑话。上面这幅示意图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在电压过零处出现一个超过峰值的电流。见鬼了!
是,那个蓝线是短路二极管,通过电阻的电流。在这里,老H的意思是给出反向电流最大值的参考值。这副插图(示意图)在电压过零处出现了一个超过最大峰值的电流。?????
这用仿真的嘛?哪怕是最吹毛求疵的语文老师,对于H的这句话,我的理解是用一个导线短路二极管(反向截止失效)出现的电流波形,不是黑线加蓝线还该是什么? 真怀疑这里是语文论坛还是物理论坛.......................
黑下划线这句话的逻辑错了!

楼主:
我们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定性图上定量讨论。

按照大师的说法,图中蓝线的幅度要大于正半周时候的波形。

也就说,二极管截止了,电路中通过的电流,比二极管导通时的电流,还要大。

这么纽币的二极管,哪儿有卖?????

楼主:
复旦大学博导教授,能画出这个图,太惊悚了!!!
普通电子爱好者画画也就罢了,毕竟是玩玩而已,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但是在复旦大学教书育人的老师画这个图,就不可思议了,每年都要耽误几百号子弟。

网友A:
以一个错误的逻辑分析电路,是根本性的错误,结论肯定错。
二极管反向的电流或在负载电阻的压降,与正向波形的形状和斜率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一个错误的逻辑分析电路,是根本性的错误,结论肯定错。
二极管反向的电流或在负载电阻的压降,与正向波 ...

就这种水平,居然是本版面六级专家:

这对于论坛的形象来说,是一种侮辱,一种打击。
他自己脸皮厚,感觉不到,但论坛没有这么硬的心理素质。

楼主:
下面请欣赏变脸技术:

今天说的:

再来看看前几天怎么说的:

哈哈,翻脸比翻书还快!!!

楼主:
H大师别忙着给人纠错了 ,你那个铁杆粉丝张大侠,他的帖子里错误到处都是,你还是帮你兄弟纠错吧:

张大侠可能连所谓的“那奎斯特采样率”都没听说过,这些分析都是瞎蒙的。

楼主:
顶楼评论的那个哥们,他感觉他很聪明

他就想不到,用导线短路二极管,于是二极管中电流id就恒为零了,根本不可能是蓝线。

老师,能帮忙再解释下吗,困惑的是,输入的是正弦波,经过一个电阻,二极管是短路的,按导线算,负半轴真的没有了么,削波了,主要因为啥ID,就是0
更精彩!导线是非线性的,正负半波居然不对称!基本逻辑错,再继续讲,就错得更多。洗地板也不应该如此。

楼主:
在H大师的带领下,极少数电工发言,是越来越没有底线了,真是丧心病狂!

“二极管截止时相当于短路“,这个知识点是你师娘传授给你们这些人的???

@不奇怪 :估计属于那种湖北佬档次的。。。。。。。君不见天上飞着九头鸟,崩了一个还不掉.........
原来这货根本就没脑子。
老H一枪命中老x眉心 ,可是老x依然活蹦乱跳,真奇怪。

网友B:
其实可能都对,我做了个仿真

@tianxj01 :zan!
这个仿真,我脑袋里面就做了,没毛病,都没毛病,估计有毛病的是这个世界.............

楼主:
哈哈,老话说得好,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观众们可以尽情欣赏,以H大师为首的这几个世界顶级模电高手,拙劣的表演!

21IC标榜彦论籽油,岂不知这样做,召来了不少辣**!一粒老鼠屎能坏一锅粥,更何况有4,5粒?
而反观AMO 论坛,人家收费风波过后,人气照样高涨!

楼主:
不能不承认,隔壁论坛战长,是个治理论坛的能手!
其他论坛全都不行。
所以他们的人气持续高涨,其他论坛日渐衰微!

如果21管理员不重拳打击这些流氓无赖,任由其满地打滚耍赖,论坛前途渺茫!失去了这少许的人气,可以招来更多更好的高手。正所谓**鸣狗盗者至,真正的君子是不会来的。

楼主:
这几个煞笔所到之处,是一地**毛,甚至是寸草不生!如【不起眼〕之流,是偶尔登录论坛,但是只要登录,就100%要打嘴跑,一个像模像样的帖子也没有。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们只对论坛贡献负能量,正能量为零!

管理人员可以查看其发帖和回帖内容验证!

网友C:
     大师们帮忙画个电流波形!!

楼主:
技术问题,优先向版主请教,因为版主是扛把子
如果版主的作用就是删帖,那就大材小用了,从农村花200元/月找个大妈都能干这个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师帮忙画个电流波形,谢谢了

呵呵,大师眼神不好,没看到那个电感。你眼神好,帮忙找一下原图的电感在哪里?

网友A:
当二极管有些参数大到一定值,就不能整流,输出正弦波,但是奇怪的是,负半周幅度大于输入波。

网友C:
你们怎么都画电压,我要电流波哦

不懂如何量电流波形。我都是采用量负载电阻电压,再换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二极管有些参数大到一定值,就不能整流,输出正弦波,但是奇怪的是,负半周幅度大于输入波。

...

应该是电感的反冲电压比输入电压大

电路没有电感,不要往此想。如果你肯思考,可以知道原因。能量守恒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

网友C:
注意串的是电感,不是电阻

网友C:
电流应该是稳定的直流吧,帮忙防真一下,谢谢

网友C:
就没人能搞个电流波形?

网友C:
就没人能画出电流波形吗?我觉得电流是无穷大

网友C:
这贴结束了吗,无法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