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07IGT6的半周波离散傅里叶计算

楼主(2020-12-23):
内部双ADC规则转换模式,12通道交流输入,采用滑动窗口方式计算,每采样一个点的数据即计算一次半周波,每一次计算结束,把数据向前移动一个采样点,窗口的最后一个点用来存放最新采样的一个点数据,用3个DMA通道读取ADC结果及移动窗口数据;每通道每周波采样32个点数据,完成一次12通道的幅值计算只需0.08毫秒,每周波采样64个点,则每次计算需要0.14毫秒;自动跟踪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化,来调整采样间隔。

计算公式:

网友A:
请问什么是半周波啊

网友B:
为什么是这样的公式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这个 数学功底不过硬就是不行啊

网友D:
把速度降下来也行吗

楼主(2021-02-19):
引用 网友D:
把速度降下来也行吗

为了解决快速保护问题,所以程序执行速度与实时响应是关键,由于系统任务比较多,CPU的主频不能太低,72M的103基本不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