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安装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楼主(2020-12-23):
调节阀安装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安装调节阀时应注意什么?Sen控制阀分为气动调节阀和电动调节阀,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事项,避免因安装错误而导致设备故障!

  1.电动态控制阀的电气部分应按相关电气设备施工要求进行安装。如果是防爆产品,应按照《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安装规范》的要求进行安装。如现场导线采用SBH型或其它六芯或八芯、外径为φ11.3mm左右的胶皮安装电缆线。在使用维修中,在易爆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和对隔爆面进行撬打。同时在拆装中不要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查后要还原成原来的隔爆要求状态。

  2.为了使调节阀在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情况下使生产过程能继续进行,调节阀应加旁通管路。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调节阀的安装位置是否符合工艺过程的要求。

  3.执行机构的减速器拆修后应注意加油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要拆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位与阀位开度指示是否相符

  4.调节阀一般应垂直安装,特殊情况下可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很大或者阀本身自重太大时对阀应增加支承件保护。

  5.安装调节阀的管道一般不要离地面或地板太高,在管道高度大于2m时应尽量设置平台,以利于操作手轮和便于进行维护。

  6.调节阀安装钱应对管路进行清洗,排除污物和焊渣。安装后,为保证不使杂质残留在阀体内,还应再次对阀门进行清洗,即通入介质时应使所有阀门开启,以免杂质卡住。在使用首轮机构后,应恢复到原来的空挡位置。

  7.调节阀属于现场仪表,要求环境温度应在-25~60℃范围,相对湿度≤95%。如果是安装在露天或高温场合,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在有震源的地方要远离震源或增加防震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