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拆解了一个2014年的100W照明灯

楼主:
#申请原创##申请原创#
闲来无事,拆解了一个2014年的100W/LED照明灯,以下照片为拆解过程所拍的,首先是看到的整体大灯的后面,带有一个挂钩,可以挂在车间横梁上,电源是使用220V供电,打开后可以后是一个供电电源。供电电源的输入是交流输入,采用的是ac,90~260V  50/60Hz,输出的电源是直流输出,20-36V,3600毫安±5%,最大功率120W,该电源型号为EC-363600C-M,7-10串12并,并且具有IP67的防水功能,话不多说,直接拆开,剪断了LED灯线,把电源拿下来,首先接上了插头,试了试输出,0.01V,表示电源的某一个原件可能已经坏了。
拆解电源的两头螺丝,发现比较坑的问题,是该电源采用内部注胶,封闭了所有线路板,只有输出跟输入量跟线,本来计划是拆开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哪个部件损坏,可以单独更换一下,或者看一下内部做工,是使用的啥品牌的原件,这下凉了,直接放弃治疗,不会处理注胶,然后感觉又没啥价值,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把原来的LED灯板装回去,估计公司也不会购买新的电源,现在都是提倡节俭,各个部门的购买都减少,然后,然后这个电源就被我扔垃圾桶了。灯板留着,指不定下一个灯坏的是灯板,那就正好凑一个好的。哈哈哈

LED灯背部

LED灯背部

整个LED灯板

整个LED灯板

电源注胶,已经放弃拆解

电源注胶,已经放弃拆解

灯的照明部位

灯的照明部位

电源36V的

电源36V的

打开后壳

打开后壳

整体大灯

整体大灯

网友A(2020-12-23):
注胶的电源太难修了。我们这之前也坏了好多,都是只能直接扔掉,都没办法修。

网友B:
如果是软胶 花点时间还可以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胶的电源太难修了。我们这之前也坏了好多,都是只能直接扔掉,都没办法修。 ...

是的,应该是防水功能

网友C:
很多LED驱动电源都是灌胶的,即使退回原厂也是报废处理。买驱动电源最好买大点的品牌,还要看看有没防雷功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很多厂家会省掉防雷保护器件,而核心器件又选择便宜的,出货标准就是“能用就好”。有些厂家是被市场倒逼的,有些厂家只为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