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各位大神,想测试LC电路具体的谐振频率该用什么设备?

楼主(2020-12-23):
各位大神,在下刚入电子行,想问一下,测试LC电路具体的谐振频率(应该在100kHz~500kHz之间)有没有什么好用的设备。我知道矢量网络分析仪是可以的,但设备价格太贵,买不起,有没有推荐的别的设备也能做这事???

网友A:
信号源加示波器就可以。

网友B:
可以通过频率发生器来找谐振频率

网友C:
沙发楼层说只需两样:信号源和示波器

到了老5帖子后面评论中,摇身一变,说成至少要有信号源和示波器了。

随机应变能力,就是这么强悍!

网友C:
老5手里有大量TW和日本的图书,质量不错,老5从书中弄来的测量方案,一看就专业,网友可以采信!

网友D:
我来理解一下,严格的说,K说的才是真正测量的所有装置及其连接状态,当然H大师也不算错,毕竟就设备来说确实只需要信号源和示波器,增加的电阻什么的,肯定不能算设备吧。更何况中国人说话也好,外国人说话也罢,不都有部分省略的情况嘛,被测量谐振回路加上这2个主要设备再加几个小小的电阻什么的,当然可以完整的测量。
详细的说来,则是在被测量谐振回路基础上,弄一个信号源和示波器,再加上一个限流电阻,更考究一点示波器测量端再加一个隔离电阻,则测量谐振频率是妥妥的。

网友E:
几十年前,用扫频仪,什么BT3C之类的,扫一下就知道幅频特性了。
几十K,几百K的,随便低频信号源和示波器,搭一个即可测试。

网友F:
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即可,你复习下谐振频率处的等效阻抗

网友G:
我仿真是用幅频仪量。谐振的Q很大,不串电阻波形很尖,难于确定谐振点,再说,并联谐振也无法测量。

网友H:
网上看到个简单Q表电路不知道行不行,把前面的信号发生部分改成可调频率的。

作者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5289&extra=&highlight=q%B1%ED&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