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特性

楼主(2020-12-23):
隔直特性 S1断开时,电容C1中没有电荷。在S1接通后, E开始对C1充电,这时电路中有电流流动。当充电一段时间后,电容C1上下极板上分别带等量的正负极电荷。由于上下极板是绝缘的,所以两极板正负电荷不能复合。随着两极电压充到接近E时,这时,E到C1正极不再有压差,R1再无电流流动。

楼主:
电容充电过程原理         如下图,开关S未闭合时,A极板上有质子带的正电荷和电子带的负电荷,B极板上同样有正电荷和负电荷。

楼主:
开关S1闭合后,A极板就通过导线、开关与电源E的负极连接,B极板通过导线与电源正极连接。

楼主:
由于电池正极聚集大量正电荷,就将导线ab中的负电荷吸到a端来,b端就剩下正电荷,在导线b端正电荷作用下,又将B极板中负电荷吸出来,B极板就只剩下正电荷。这一过程实质是在电源电压的作用下,使B极板中的电子源源不断地沿导线从b端向a端运动到电池正极

楼主:
B极板中负电荷减少,等于正电荷增多。根据同样的经典感应原理,电池负极的电子也通过导线和开关源源不断地运动到A极板上,使A极板上负电荷增多。这一过程常称为给电容器充电。

楼主:
可以理解为向电容器A极板充入负电荷,向B极板充入正电荷。充电的结果是A极板上聚集负电荷,B极板上聚集正电荷,这就是电容器储存电荷的原理。

楼主:
实现原理如下(电压总是向低的方向流通)

楼主:
Vs正半周时,C1形成上正下负电荷。当C1两端电压达到Vs电压时,不再形成电流。

楼主:
Vs负半周时,C1形成上负下正电荷。形成正电荷向C1的负极移动,抵消原来C1负极的负电荷,直到完全抵消,负半周充电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Vs正半周时,C1形成上正下负电荷。当C1两端电压达到Vs电压时,不再形成电流。 ...

小心一点,最近坛子有点疯狂,小心有人开喷,说电容还有电感,还有电阻性损耗,还有漏电等等等等,你都没说,这些都是不对的云云.............

楼主:
循环以上步骤,达到通交流特性。这里需要指出的电容C1两端是绝缘的,交流电流是不能直接通过两极板形成回路的,只是由于交流电流的充电方向不断改变,使电路中有交流电流持续流过,等效C1能让交流电流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循环以上步骤,达到通交流特性。这里需要指出的电容C1两端是绝缘的,交流电流是不能直接通过两极板形成回路 ...

楼主说的充放电过程没错,但是就说交流电流是这样通过电容的,会让人云里雾里的,我的理解是:

1. 电容中在工作过程中二个极板的电压会完全反向,这种情况在振荡电路和谐振电路中会出现;
2. 如果是用电容传输交流信号,则是利用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实际是有变化但是非常非常小,绝对不会到电压反转的成度),在这种工作条件下,电容输出一端的电压紧跟输入一端的变化,而电容二端的电压则几乎是不变的(如果用仪器测量的话,就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电路运行的结果宛如交流信号直接通过了电容器。

要彻底把一个元件理解透彻,还真的需要仔细推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充放电过程没错,但是就说交流电流是这样通过电容的,会让人云里雾里的,我的理解是:

1. 电容中 ...

是的,现在很多做硬件的不懂基本元件工作原理

楼主:
都是方方框框的数字电路,已严重弱化了硬件工程师水平以及从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