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 单片机计算复杂结构体数组卡导致不能及时进入Lin中...

楼主(2020-12-23):
调试发现单片机对于结构体数组计算的时候执行速度超级慢,会卡在结构体数组寻址那里,导致我的中断进不了,lin信号丢失。

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boot_checksum_single_monitor_ccb
{
   U8 state;
   U16 checksum;
   U16 address;
} BOOT_CHECKSUM_SINGLE_MONITOR_CCB;
结构体数组声明如下:
static BOOT_CHECKSUM_SINGLE_MONITOR_CCB chk_monit_ccb[BOOT_CHECKSUM_NUM_BLOCKS];

通常卡在类似下面的语句,执行时间超长:

if(checksumState == chk_monit_ccb.state)

请问这种的怎么重构代码?

网友A:
觉得你定义了结构体数组chk_monit_ccb[BOOT_CHECKSUM_NUM_BLOCKS]。 为何这里却不是了呐 chk_monit_ccb.state

@箫声欲碎 :你可以看下反汇编代码,看下哪里代码长了,执行慢了。
抱歉,应该是chk_monit_ccb[i].state. 写错了。

网友B:
这样搞一下:

u8 temp;
temp=  chk_monit_ccb[i].state;
if(checksumState == 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一下:

u8 temp;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单片机对于复杂的结构体解析的问题,我打算把结构体拆解,不用结构体,用单个全局变量代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单片机对于复杂的结构体解析的问题,我打算把结构体拆解,不用结构体,用单个全局变量代 ...

结构体有助于编程人员理解和使用,在代码中适当用指针或者临时变量帮助单片机简化解析问题是合适的。
从一大堆变量到结构体使用,再到回到一大堆变量,再回到结构体,如此反复又不断改进使用方法,是我的历程

网友C:
可不可以换一种表现形式

网友D:
单片机的结构真的好复杂

网友E:
感觉结构体不太适用于单片机 太占空间了

网友F: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来取代全局变量

网友G:
总之就是想让程序更快的执行  同时尽可能占用更小的资源

网友H:
换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