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路导通板的介绍

楼主(2020-12-23):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刚刚去看了下我这边这块板子,分两种功能,第一块负责回路导通,公用一根地线,第二块配合第一个,对应的安装LED显示灯,如果第一块板的第一根线与地线连接,那么对应第二个板的LED则熄灭。使用的原件有   ATMEGA32A,ATMEGA16A,RY12W-K,ULN2803L,LTV847,SN74HC574N,MAX232CPE。
去看了下,ATMEGA32A的数据,是下面这个

      •高性能,低功耗的AVR®8位微控制器

  •先进的RISC架构

  - 131条指令 - 绝大多数为单时钟周期执行

  - 32个8位通用工作寄存器

  •全静态工作

  - 高达16 MIPS的吞吐量,在16兆赫

  - 片上2周期乘法器

  高耐用性非易失性内存段

  - 对在系统内可编程闪存程序存储器32K字节

  - 1024字节的EEPROM

  - 2K字节内部SRAM

  - 写/擦除周期:10,000闪存/ EEPROM 100000

  - 数据保存: / 20年85°C百年,在25℃

  - 可选Boot代码区具有独立锁定位

  •在系统编程通过片上引导程序

  •真正的同时读 - 写操作

  - 可以对锁定的软件安全

  JTAG ( IEEE 1149.1标准兼容)接口

  - 边界扫描功能根据JTAG标准

  - 广泛的片上调试支持

  - 对Flash , EEPROM ,熔丝位和锁定位通过JTAG接口编程

  外设特性

  - 两个8位定时器/计数器具有独立预分频器和比较模式

  - 1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具有独立预分频器,比较功能和捕捉

  模式

  - 实时计数器具有独立振荡器

  - 四个PWM通道

  - 8通道, 10位ADC

  • 8个单端通道

  • 7 TQFP封装差分通道

  •2个差分通道可编程增益1倍, 10倍, 200倍或

  - 面向字节的两线串行接口

  - 可编程的串行USART

  - 主/从SPI串行接口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具有独立的片上振荡器

  - 片上模拟比较器

  单片机特性

  - 上电复位和可编程欠压检测

  - 内部标定RC振荡器

  - 外部和内部中断源

  - 六个睡眠模式:空闲模式, ADC噪声抑制,省电,掉电,待机

  和扩展Standby

  I / O和封装

  - 32个可编程I / O线

  - 40引脚PDIP , 44引脚TQFP和44 - QFN垫/ MLF

  工作电压

  - 2.7 - 5.5V的ATmega32A

  速度等级

  - 0 - 16 MHz时为ATmega32A

  功耗在1 MHz , 3V , 25℃ ATmega32A

  - 活动: 0.6毫安

  - 空闲模式: 0.2毫安

  - 掉电模式: 《 1 μA

板子的主要目的,把系统设定的数值,全部回路通过,然后32A,给信号RY12W-K这个继电器,继电器有动作后,可以激活一次电磁阀,然后做出一个合格的印章,就是当前产品结束

两个连接板,都需要使用Multi-1/USB  RS232链接到电脑主机,操作系统需要XP以上才可以运行,占用内存不高。

去看了下RY12W-K这个继电器,价格不算便宜,毕竟岛国货,质量还是很好的,目前使用好几年都没有任何问题
以下是12w-k的参数
品    牌:高见泽TAKAMISAWA(富士通FUJITSU)
类      型 :信号继电器
系      列 :RY系列
型      号 :RY12W-K
外观尺寸(mm):9.8×20.2×12.5 (W×L×H)
重      量 :5.0g
触点参数:
        触点形式:2C(DPDT)
触点负载:1A 24VDC  ,0.5A 120VAC
阻     抗 :≤100mΩ
        额定电流:1A
        电气寿命:≥20万回
        机械寿命:≥2000万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