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005看门狗开了后有办法关闭吗?

楼主(2020-12-23):
HC32F005看门狗开了后有办法关闭吗?现在深度休眠下看门狗把芯片唤醒了,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怎么软件复位?

华大单片机代理 价格优势 新方案 选型欢迎探讨,大部分现货QQ:3461816790

网友A:
WDT使能之后关闭不了,即使是深度休眠也需要唤醒喂狗,不然WDT会复位或者产生中断,由于WDT一般会设置为复位,所以对于F005,深度休眠下不喂狗,就只能等着复位了。

网友B:
试一下把时钟关了

网友C:
关不了,但是005可以用PCA做看门狗,这个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不了,但是005可以用PCA做看门狗,这个可以关闭

谢谢 我试试

网友D:
你把时钟关闭了,看门狗自然就不管用了。

网友E:
把时钟关了可能就行了,楼主试一下

网友F:
肯定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