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GD32F103系列的芯片,是否支持内部flash存储数据吗?

楼主(2020-12-23):
我看提供的firemware里面只有擦除而没读函数,是否有方式实现存储数据及读取,相当于eeprom的作用的?

网友A:
擦除和写入需要对应的函数,读取直接就可以读,就跟读SRAM是一样的,AHB寻址直接读

网友B:
本身就是nor flash,可以读、写数据的,但当不了eeprom,flash和eeprom的原理和操作方法是不同的。
读不需要函数,只需要指针直接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