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输入电压高于电源电压会如何?

楼主(2020-12-23):
如下图所示,运放不接负反馈电路,只是在电源引脚上加入±15V电压,同时,同相输入端加入+20V电压,此时反相输入端电压=???

网友A:
路径同楼上,20V减Q1、Q3的be结电压,再减Q4Q2的be反向击穿电压。反向击穿电压不明确,估计设计的高,有可能20V输入没事,如果是这样输出高阻。楼主喜欢玩出奇意外,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我也喜欢意外、超越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同楼上,20V减Q1、Q3的be结电压,再减Q4Q2的be反向击穿电压。反向击穿电压不明确,估计设计的高,有可 ...

上面几个管子都截止了〔因为20V高于15V〕,路径明显不对。

实际上,反相输入端电压不但不高,实际上很低,大约是-15V

网友B:
很多年前测试过TL084之类的,当输入电压超出共模范围比较多,输出彻底乱套了,应该最大正电压的变最大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几个管子都截止了〔因为20V高于15V〕,路径明显不对。

实际上,反相输入端电压不但不高,实际上很 ...

忘了Q14、Q15、Q16的影响,Q7的基极、集电极电压不高,但是Q4的基极仍然是高电压20V减2个Vbe,-15V从何而来?或者是集成块制造工艺中形成的寄生元件形成意外通路?这在图中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这个问题,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差分对输入级采用的电流镜偏置,它是横向PNP晶体管:

这个PNP晶体管有个超级重要的特性或者说是优点,就是B-E结击穿电压特别高!

顶楼问题分析的时候,必须要用到这个隐含的知识点,同向端20V电压虽然高于VDD=15V,但是PNP管子不会击穿导通,不会有显著的电流过,所以上面和右边几个管子是不通的。

网友C:
类似的 乱套 问题,在分立电路中也存在,超强讯号或超强干扰,导致高放的 阻塞 现像,就是 反相 模式被破坏,使 全局(大环路)负反馈变成正反馈 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差分对输入级采用的电流镜偏置,它是横向PNP晶体管:

但是这又能怎样呢?仍然是高阻,怎么会-15V?
据说后来的集成PNP管也可以像NPN一样好。当然这里为了获得高的差模耐压还是会用横向PNP。

网友C:
这 共模,其实就是 直流电位,共模区间,就是 直流电位 的可摆动范围,
运放,有负反馈 才可共模,超逾这范围,就相当于 三极管饱和了,负反馈作用即告丧失,
运放正常运行时,所有的管子都是 甲类状态,当讯号幅度超逾共模区间,负反馈被破坏,差分输入级 共模失锁,接地那端的管子就会脱离 甲类状态,彻底截止,失去对后级的领导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