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0-12-23):
微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网友A:

Bits:影响执行计算的速度。
RAM:RAM是一种快速访问内存,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不会保留数据。所有MCU都带有一定数量的RAM,这样微控制器就能够快速执行各种操作。
闪存:即计算机内存,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保存数据。它对于离线存储等功能非常有用。
GPIO:GPIO代表通用输入/输出引脚。这些是用于将传感器和执行器连接到MCU和互联网的引脚。引脚数量范围从1到几百。
连通性: 这是电路板(和应用程序)通过Wi-Fi,以太网或其他方式连接到Internet的方式。
功耗: 功耗对于连接的传感器应用至关重要,特别是当设备必须依赖电池或太阳能等功能时。
开发工具和社区: 一套成熟的开发工具,文档和社区支持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