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23x的timer 13能正常输出PWM,timer16却不行

楼主(2020-12-23):
GD32E23x的timer 13能正常输出PWM,timer16按照同样的设置却不行,请问为什么?

网友A: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这个函数用了吗,TIMER16需要使能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这个函数用了吗,TIMER16需要使能这个函数

/*!
    \brief      configure TIMER primary output function
    \param[in]  timer_periph: TIMERx(x=0,14..16)
    \param[in]  newvalue: ENABLE or DISABL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uint32_t timer_periph, ControlStatus newvalue)
{
    if(ENABLE == newvalue){
        TIMER_CCHP(timer_periph) |= (uint32_t)TIMER_CCHP_POEN;
    }else{
        TIMER_CCHP(timer_periph) &= (~(uint32_t)TIMER_CCHP_POEN);
    }
}

是这个函数吧,加上了
昨天还是测试timer15,也是一样,没有输出PWM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5);

    timer_deinit(TIMER15);

    /* TIMER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4095; // 25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5,&timer_initpara);

    /* configurate CH0 in PWM mode0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5,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5,TIMER_CH_0,2048); // 50% duty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5,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5,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5);
//    timer_automatic_output_enable(TIMER15);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15,EN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5);

是不是APB2没有工作起来,但我一时半会还没有检查出APB2的问题

网友A:
你把timer_ocintpara这个结构体的参数补全试试,TIMER0,14,15,16有互补通道,互补通道即使不使用,也要把初始化的结构体补全,否则库函数写入寄存器的时候会出错

    timer_ocini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i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i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i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i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i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timer_ocintpara这个结构体的参数补全试试,TIMER0,14,15,16有互补通道,互补通道即使不使用,也要 ...

Thanks!

问题已经解决!    timer_ocini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i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这2行代码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问题已经解决!    timer_ocini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这其实是C语言使用的问题,结构体临时变量,没有给初始值,结构体的成员都是随机值,把随机值写进硬件寄存器,就会有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