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健康度16%,充电宝一整天不离身

楼主(2020-12-23):
  挑战全网最厉害的钉子户,并不是最旧的iPhone手机,而是最具有钉子户代表的。今天在抖音上看到网友分享的一台iPhone 6s ,吸引我的地方不是这台iPhone6s有多新,而真正吸引我的是,这款手机仅仅只有16%的电池健康度,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这位网友是怎么**用下来的。

  他在简介是这样写的,他说这台手机是2015年10月初加价购买的,到目前为止依旧还是非常流畅,就是天天充电宝不离身,感觉好像充电宝就是专门为iPhone设计的产物,所以他现在只能出掉换台新手机,其实还是又不少网友评论叫他换块电池继续用,还是比不少安卓千元机好的,看了他的回复似乎听取了建议,只不过换了电池准备当备用机使用了。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是挺佩服这位网友的,好奇他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居然把电池健康度用到16%还在**充电宝使用,要知道苹果的手机电池健康度达到维修时,手机CPU就会发生降频导致卡顿,而且16%的电池健康度,就必须随时随地挂着充电宝才能用了。不然会被续航焦虑弄哭,所以建议网友还要用的话换块电池吧,其实换块电池之后,使用iPhone 6s当备用机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压力的,那么,大家还有在用iPhone6s的吗?在你们身边还有更厉害的钉子户吗?

网友A:
只剩下16%容量,要么是他不会维护保养锂电池
   要么是 手机电池管理策略 对电池不友好。

      我手头一部 移动定制机,TCL出产,也是2015年买的,当时看中的是摄像头。现在还在用,一般是 一到三天 充一次电(不是电用完了,而是记起来看看,如果电量低于 80%就充一次)。
         方法:勤快一点,充到99%以上就停下来,尽量不要等到手机自己停止充电(这个工作应该由手机软件完成,但厂家角度,他们绝不会这样干); 隔半年到九个月,完全放电一次; 还是勤快一点,多看看电量,低于80%就充电。
            刚买时,充好后早上起来,电量降低到 95~96%,现在状况是充好,早上起来,电量降低到91~92%,上次是八月底做了一次完全放电,充饱后用了四天多,剩余电量放到 7% 。现在基本当 闹钟 用

摔过几次,一次 wifi 不好了,去保修,就是接头松了;一次比较严重,玻璃开裂,触摸也完蛋了,换了块玻璃,现在触摸有部分不灵敏、部分过分灵敏。 其它没有什么毛病。

网友A:
至于充电宝,前几年有三个 小米的 10Ah 铝壳的和两个抽奖的 2Ah 口红型的。儿子上学被偷一个,又拿走一个,另一个之前送人了,口红型的,一个当手电,一个坏了。现在手头没有手机补电用的充电宝,好几年没有用过了,感觉用不着。

楼主:
我还是觉得换个电池比较好一点,起码撑的时间长一点也不用带个充电宝,太麻烦了。